[Intel] 一块Intel SSDSCKKF180H6H不认盘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2-03-16):
联机不认盘,等很久后电脑桌面会弹出格式化的提示,其实无法格式化……单面2颗粒HY标识,而且颗粒型号不同,标签纸被撕掉了。不知道这个M.2 NGFF 180G 还有救没有? 用普通2258AB软件报错……

网友:
换主控应该可以重新开卡,或者就拆着玩呗

网友A:
这个颗粒完全看运气,最好的选择就是56K,或者58XT

网友:
换公版2258G主控,可以重新开卡。

楼主:
谢谢大佬们

这坏盘想玩就只能搬家了……  先吃灰吧,我手头没有带主控的板子可以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完全看运气,最好的选择就是56K,或者58XT

这是MLC颗粒? 体质好吗? 是否也是漏电王?……如果颗粒体质好,后面找到合适的主控板,就试着搬家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MLC颗粒? 体质好吗? 是否也是漏电王?……如果颗粒体质好,后面找到合适的主控板,就试着搬家玩玩 ...

这是盘是英特尔540 180G,颗粒是海力士16NM TLC 128加64,主控为定制版2258G,可换公版2258G,2254G开卡;或拆颗粒上2258XT M.2(可以去参考我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盘是英特尔540 180G,颗粒是海力士16NM TLC 128加64,主控为定制版2258G,可换公版2258G,2254G开卡; ...

谢谢。我看颗粒尾数是M5R、M6B,还以为是MLC颗粒……

网友C:
我有个360G的,低格一遍能用了

网友(2022-11-20):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360G的,低格一遍能用了

不认盘还能低格

网友C:
认盘的,系统里面不能格式化,PE里面格

网友(2023-01-20):
引用 网友C:
认盘的,系统里面不能格式化,PE里面格

PE里怎么低格?请教老大用的哪个PE?我有一格inter 5400S 256G的,进PE,在DISKGenius里,只能查看各分区文件,无法删除修改,格也格不动,删也删不掉。大神有何高见?

网友:
这个型号的盘坏的很多,颗粒太垃圾了

网友(2024-03-29):
我手上有十几块这个硬盘坏的   ROM重置都找不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