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电阻型号新手请教大神。

楼主(2022-03-16):
铅酸电池充电器里面电阻少了,看不见什么型号,请教这个东西叫什么。

网友:
这个是NTC,热敏电阻..上电瞬间防冲击的
不是太讲究的话没什么用..
好多电源没这玩意也好几年用不坏,,,,

网友:
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A:
直接短接就行了,没啥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就行了,没啥大事。

猛一看还以为是压敏电阻

网友B:
多拆几个,然后就有这玩意了。

网友C:
如果没有这玩意可以焊接个保险管也行,短接也没事

楼主(2022-04-18):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这玩意可以焊接个保险管也行,短接也没事

我这个烧坏了,也看不见型号有什么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拆几个,然后就有这玩意了。

我这个烧坏了,也看不见型号有什么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就行了,没啥大事。

我这个烧坏了,也看不见型号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5D15负温度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烧坏了,也看不见型号有什么办法没?

你看看保险烧了么
保险烧了就是整体烧了。

保险好的,去修车那里整破的充电器拆一个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烧坏了,也看不见型号有什么办法没?

充电器是哪个品牌型号?

看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如果功率较大,参见11楼

如果功率不大,8D  10D  都可以,8  10代表阻值,D后面的数字代表直径,直径越大,额定功率越大。

网友:
热敏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是哪个品牌型号?

看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如果功率较大,参见11楼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