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了个硬盘不知道是啥颗粒,主控是2259XT 颗粒是29F1TB2ALCTH2

楼主(2022-03-16):
主控是2259XT   颗粒是29F1TB2ALCTH2
两颗颗粒硬盘是240G的  不知道为啥性能很差 经常100% 想拆颗粒当U盘 不知道买啥主控  这个颗粒也找不到信息

网友:
用软件看id 我猜是n18

网友A:
别折腾了 一般用59主控基本是qlc 这种颗粒在我的印象中性能不好  写非常拉跨 读还可以 一般寿命还不是太好

网友:
这玩意看脸,59XT大概率QLC,也可能是B27A B27B B37 B47之类的,上电用smi_flash_id这个程序看看ID就知道了

网友:
这些都是后打标的,需要查ID

网友:
一分钱财一分货,这是永远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 一般用59主控基本是qlc 这种颗粒在我的印象中性能不好  写非常拉跨 读还可以 一般寿命还不是太好 ...

哦好吧  那丢去跑CDN

网友:
这标打的跟假币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