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两个立创打板的开源T12控制板

楼主(2022-03-16):
第一个是手柄支架带控制板的,原作是超长的,旋转后好像还是不能打板,所以修改了PCB修改后如下

打板焊接好的成品

部分元件没有,所以调温部分不是按照原作来的,修改后R4我用的是100K,R7可调是2K,R8用的200欧,R11和R12都是22欧,Q4原来是SI2302我换成2N7002,输出管用的9435
修改后的PCB地址如下,打板厚度1.6mm
立创EDA(标准版) - 免费、易用、强大的在线电路设计软件 (lceda.cn)

也可以直接用打板文件

另外基于这个项目原理图,我还改了一个四不像,支持人体感应(TTP223),兼容358,393,兼容Pmos,Nmos,兼容78XX,TL431
纯属娱乐,因为发现PCB排版根本没法搞,这个就不传地址了,纯图片

第二个是开源的NMOS+PMOS的板子,这个PCB没做任何修改,但是我焊接时是改了电路的,有一根两面飞线,实测电路使用正常
358换成了393,1脚的二极管换成0欧电阻,取消三极管,装NOMS,电路图mos驱动部分是按照坛友@飞菜鸟 的电路
让白菜白光控制器更白菜,精简的LM393+NMOS版,全贴片PCB制板(2楼又优化了)|创意DIY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补充内容 (2022-3-27 15:34):
好像不能编辑添加图片,增加了一张一体板的焊接参考图,发46楼了,需要的坛友可以看看

补充内容 (2022-3-29 11:10):
分压计算也贴一下
原电路
200K
300(20K)=295.567----9.795mV
15>310.567----2.42mV
82>392.567----2.046mV
修改后
100K
200(2.2K)=183.333----11.341mV
22>205.333----2.195mV
22>227.333----1.098mV

网友:
虽然不用,楼主好人,帮顶,

网友A:
旋转后嘉立创可以打板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旋转后在嘉立创免费打的。

网友B:
为什么大家都做T12?很少见有做高频的。T12的焊头很贵啊,多买几根焊头都快赶上机器了

网友C:
好巧,我也打印了

网友C:
老哥,能否指导下如何旋转pcb成45度

网友D:
好奇怪.打板说小于5mm作不了

网友E:
能不能一板集成多个,圆圈搞一排,主板几个搞一起,我不会搞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能否指导下如何旋转pcb成45度

立创的我不清楚,我是用lay60抄板后旋转的,lay60抄板记得要加边框层,并且导出文件要有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一板集成多个,圆圈搞一排,主板几个搞一起,我不会搞这个软件

不建议这种复杂结构还拼版,审核大概率过不了的,而且个人用只要一两个,我觉得一个月打板2次10个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后嘉立创可以打板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旋转后在嘉立创免费打的。

立创的还不知道怎么旋转45度。我是lay60抄板后旋转的,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大家都做T12?很少见有做高频的。T12的焊头很贵啊,多买几根焊头都快赶上机器了 ...

高频的比较复杂,而且炸机的概率比较高。我们工厂使用的焊台,936杂牌国产基本上好几年没问题,高频的品牌机炸过两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巧,我也打印了

不用封口也可以的,另外你这个怎么没带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打板说小于5mm作不了

可能小于5mm板厚就不能选太薄的吧,不清楚,我这个立创是打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封口也可以的,另外你这个怎么没带环板

带了,我打的是拼板,一个手柄和一个T12一起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后嘉立创可以打板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旋转后在嘉立创免费打的。

打板文件可以发我吗?谢谢            91933377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后嘉立创可以打板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旋转后在嘉立创免费打的。

一起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