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一个''无人机''

楼主(2022-03-16):
我妈打电话告诉我在地里干活捡到个无人机,我高兴死了,到家一看原来是小孩子玩的那个小飞机,全是都是泥巴,应该是炸机落到田里了。
随手折开擦干净泥巴,简单的拍了几张图,内部结构很简单,电源,电机驱动,无线数传……
电池用维修电源激活能充电,也能正常开机,用手机能搜索到这个无线信号。
请教大家这小玩意不用遥控器能不能让它飞起来?

用9# aladdincp兄弟告诉的APP能够遥控这个小飞机,试飞了一下,乱飞乱撞,不会玩..
试机视频 (为啥不是自动播放呢)

网友A:
1800元,包邮,卖1个原装的遥控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0元,包邮,卖1个原装的遥控给你。

这价太便宜了,最起码得再加1000...

网友B:
应该是不能正常起飞的,那个无线信号应该是摄像头的,估计最多能用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0元,包邮,卖1个原装的遥控给你。

等我贷款下来找你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能正常起飞的,那个无线信号应该是摄像头的,估计最多能用摄像头 ...

电机测试正常转,开关机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测试正常转,开关机也正常

看这个玩意有两个天线,应该是不能用手机遥控的,你接收到的WiFi信号,是图传,如果需要遥控飞机本身,还需要另外的一个2.4G遥控器才行

网友C:
1800元 我卖一套给你  无人机+两块电池 +背包+备用+桨叶4套+遥控器, 正常飞行  型号哈博森 详谈

网友D:
你搜wificam这个app 可以连接这个摄像头 有的可以用app遥控这个旋翼机飞行

我家里的跟这个一样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0元 我卖一套给你  无人机+两块电池 +背包+备用+桨叶4套+遥控器, 正常飞行  型号哈博森 详谈 ...

大兄弟整岔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搜wificam这个app 可以连接这个摄像头 有的可以用app遥控这个旋翼机飞行

我家里的跟这个一样样的  ...

也是这样小玩具级别的吗?我来试试看

网友:
比玩具看这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搜wificam这个app 可以连接这个摄像头 有的可以用app遥控这个旋翼机飞行

我家里的跟这个一样样的  ...

兄弟,是这个APP吗?
研究看看怎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是这个APP吗?
研究看看怎么用的

是这个 手机wifi搜摄像头名称 直连

网友:
机架和电机,桨叶都可以玩玩,做个NRF24L01遥控和STM32+MPU6050的飞控板

网友:
真坚强,整泥地里了洗洗还能开机,买新的也得个一百来块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这个app

网友:
你可以扫码试试这个APP。

网友:
还是双摄像头,不过,看起来里面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 手机wifi搜摄像头名称 直连

这个APP好使,可以数传图像,也可以遥控无人机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