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爱都锂电充电器增加充满提醒功能

楼主(2022-03-16):
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时经常会出现充满了也不知道情况。为了防止过充造成电池损坏,曾经想为充电器加接定时器,但会因电池损耗量不同,充电时间就不同,不能在充满时及时断电,因此加接定时器不适合。这个锂电充电器有个LED显示灯,当无接电池或充满时绿灯亮,正在充电未充满时红灯亮。这方案就是利用显示灯的功能,在绿灯亮时发出响声,提醒人为断电。常用的LED灯的发光电压在2.5~3.2V,实测这个充电器的LED灯电压接近3V。再找来一个生日卡的音乐IC,这种音乐卡IC是用两粒1.5V的钮扣电池供电,接在绿灯上能正常发声。实际操作时要将音乐IC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裁剪到最小面积,方便放入充电器内。接线时要注意音乐IC正极线要接到LED灯正极上,负极要接到LED灯的负极上,这样从LED灯取电给音乐IC,要做到绿灯亮时音乐IC要发声。经过实际使用,充满电绿灯亮时音乐IC发声,提醒人为断电,效果理想。

网友:
不错,改蜂鸣器会简单些,音乐就好听些

网友:
再深入研究一下,把提醒改为自动断电更好

网友:
用转灯信号控制继电器给充电器自身断电

网友A:
我的就是搞一片358,一运放接成延时电路,另一个运放接成电压比较电路,当充满后绿灯亮时,启动延时电路,一个小时后断电。358的供电取自风扇的12v。

网友:
这也行,厉害啊

网友:
新型的充电器就是转灯后延时一段时间断电,转灯后还需要涓流补充才能充满,所以直接断电可能充不满

网友B:
牛屎修剪的只剩下“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屎修剪的只剩下“屎”了

那才牛啊

网友:
电池老化后会一直不转灯.因为这样鼓包过两块铅酸电池了.感觉还是固定10小时的延时控制最简单好用

网友:
我是用的充电器散热风扇给继电器供电闭合电路,充满后散热风扇断电,继电器断开,整个电路断电

网友:
我用一块CD4060定时电路做延时,用电瓶供电做启动,转绿灯后2小时自动关机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搞一片358,一运放接成延时电路,另一个运放接成电压比较电路,当充满后绿灯亮时,启动延时电路, ...

还有电路吗?仿照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电路吗?仿照一个

很简单的,其实用一个运放即可。电压比较器电路网上大把,运放一端接入一个固定电压,另一端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超过固定电压则输出翻转(记得加负反馈,否则容易自激),继电器释放,充电器断电。在充电时用一个三极管给电容放电,充电信号可以多种方法取,可以取红灯,也可以取绿灯,也可以取风扇工作信号(根据你充电器充满变化来)。搞一个大电流的按压开关(如果没有防浪涌的更需要)并接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按一下充电,转灯后延时,时间到后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