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迷你剃须刀拆解。

楼主(2022-03-16):
(图片)

楼主:
把电容当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容当电池???

是与电容外形相似的锂电池,方便焊接与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容当电池???

电池做成电容的样子,正负极在电池的一边,方便布线吧

网友:
电路啥的其实倒没难度, 只要想花钱一定能做好. 反倒是剃须刀的核心 -> 刀头, 真不是想做好就能做好的.

网友A:
背面看看? 没用充放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看看? 没用充放电芯片吗

有个跟这个外形一样的,电池比楼主这个小只有100mah,充电用的是4052,背面有两个空焊盘少焊了4.7uf和10uf的电容

网友:
没有看到刀头。

网友:
拆了干啥呢

网友B:
电机直接就是3.7V的?好多充电剃须刀的电机都是1.2V的,内置电池都是标称电压为1.2V镍镉或镍氢电池,想换成锂电都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直接就是3.7V的?好多充电剃须刀的电机都是1.2V的,内置电池都是标称电压为1.2V镍镉或镍氢电池,想换成 ...

串几个二极管不就降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看看? 没用充放电芯片吗

后面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直接就是3.7V的?好多充电剃须刀的电机都是1.2V的,内置电池都是标称电压为1.2V镍镉或镍氢电池,想换成 ...

好像没看到有字。。。

网友:
现在的小家电,越来越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