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怎么能自学立创EDA?

楼主(2022-03-16):
    看到大佬们经常展示自己设计的PCB,又加上立创的EDA可免费打样,手痒痒,就想自学一下。但试了几次,感觉是老虎啃天无从下手,但仍不死心。本人是一名十足的电子爱好者,从初中就爱好,但大学没学电子类专业,不过平时一直没断过鼓捣一些电子的东西,稍有基础。请大佬们指点一下,怎么开始自学能入门这个立创EDA,真诚地谢谢大家!

网友A:
B站找些视频照着做,自己再独立画30-50个板子就出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找些视频照着做,自己再独立画30-50个板子就出师了。

谢谢指点,我再悟悟!

网友B:
我也是有楼主的想法   但是我感觉 一楼是在劝退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有楼主的想法   但是我感觉 一楼是在劝退我

您太谦虚了,我都没想退,劝也不退!

网友C:
立创EDA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复杂,熟悉下EDA的基本操作,画好原理图直接转PCB,剩下的就是连连看,至于画出来的是不是美观就看你的布局走线了

网友D:
立创EDA上手挺简单的。按照你说的程度,无非就是一张原理图和一张PCB图。
首先原理图就是画图,按照你设计的电路画出来,然后每个元器件要设置封装,比如是插件电阻还是贴片0805封装等。
上面的步骤后了以后,就可以导入到PCB里面,剩下的就是玩连连看了,每个线路连通以后就可以下单了。
反正免费的,第一次先弄个简单的出来先,后面就有经验了

网友:
用过,确实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创EDA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复杂,熟悉下EDA的基本操作,画好原理图直接转PCB,剩下的就是连连看,至于画出来 ...

谢谢您简洁明了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创EDA上手挺简单的。按照你说的程度,无非就是一张原理图和一张PCB图。
首先原理图就是画图,按照你设计 ...

谢谢指点,您的解释给了我信心!

网友E:
用立创EDA画了不少自己玩的板子,但从没去画过原理图,都是直接画PCB,从来不管网络,当然需要铺铜除外,有没有同款的

网友F:
你先在eda搜索你要的图纸,有原理图和pcb图,你自己对着复制画图一遍,就慢慢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立创EDA画了不少自己玩的板子,但从没去画过原理图,都是直接画PCB,从来不管网络,当然需要铺铜除外,有 ...

谢谢,您是内行,我现在还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在eda搜索你要的图纸,有原理图和pcb图,你自己对着复制画图一遍,就慢慢熟练了 ...

谢谢指点!

网友G:
从自制键盘开始学习的立创,最开始从21键的小键盘开始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连线游戏

只需要根据别人的原理图或者芯片的资料画好原理图,然后点转为pcb

之后就是挪动元件,摆好后,就是连线,可以先用自动布线,然后自己改一改

网友H:
感觉 立创EDA画PCB挺简单,什么都没学过,就是知道JLC可以免费打板后,才知道有 立创EDA ,然后在开源广场下了此,学着做些修改,就大致知道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 立创EDA画PCB挺简单,什么都没学过,就是知道JLC可以免费打板后,才知道有 立创EDA ,然后在开源广场 ...

谢谢提示,让我信心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自制键盘开始学习的立创,最开始从21键的小键盘开始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连线游戏

谢谢,描述得很详细了,感谢指导!

网友I:
以前喜欢先画好原理图再转PCB,现在人变懒了,每次都是直接画PC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喜欢先画好原理图再转PCB,现在人变懒了,每次都是直接画PCB了

那是要有很好的基础才能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