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亨利达迷你对讲机拆解(HELIDA T-MIP)没看到存储芯片 如何写频率

楼主(2022-03-16):
在咸鱼上买了几个微型对讲机,很好奇厂家如何写入频率,没看到存储芯片,欢迎探讨。

网友:
写在主控里呗

网友A:
USB接口旁边那个8脚的不是SPI FLASH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旁边那个8脚的不是SPI FLASH么???

八脚那个LM4871是D类功放芯片。

网友:
不是有个无标的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自带内存!

网友(2022-04-30):
看下microUSB接口那边那2条引脚有没有外接有就是走USB,没有就是走耳机接口。这个eeprom一般是内建在主芯片的,不会外接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