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明310xt 震动电机 一直震

楼主(2022-03-16):
开始充电是从0%开始,偶尔震动几下,现在是充到接近50%后再开机就一直震动,目前是用东西绑在转子上,但壳子摸上去很热,可以断开线吗?

网友A: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还带震动

楼主:
就是gps手表,那个震动的是电机,前面绑住的部分是电机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还带震动

佳明的,有GPS天线,还能是啥?

网友:
果断断线啊,你现在是堵转,不热就怪了

楼主:
断电也不成,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