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开关电源加个保护罩

楼主(2022-03-16):
这种开关电源,高压部分没有保护罩的话,放在桌上用,还是蛮危险的。于是加个塑料罩。塑料片是pp材质的,220v来说是绝缘的。

底下加了两颗螺丝固定

装好后还不错。

网友:
工业电源改用途改造一下很必要啊

网友A:
硬罩加固定更好

网友:
游戏机电源 直接热熔胶或703

网友B:
老虎机上的,我有好多,里面可以拆出BT1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虎机上的,我有好多,里面可以拆出BT136

这种电源,拿来给监控用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罩加固定更好

就地取材,只有这种塑料片

网友:
我也有几个,12V带载能力好像不咋的,稍微大点电流,电压就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