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测试超级电容点焊机,组7S8P电池组

楼主(2022-03-17):
力神电池,以前帖子有。很糟,拆组好几次,电池也淘汰了很多。
点焊机是3串超级电容,pdd买的控制板,tb买的升压板。

网友A:
不分容配阻,这电池组还是不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分容配阻,这电池组还是不耐用的!

按照内阻配的。

网友:
同款电焊机,只不过你用的是超级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内阻配的。

多个并联,容量一致性也重要的,会导致重复充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并联,容量一致性也重要的,会导致重复充放电的!

自己弄没有分容条件。不过当年买的是一盒100个。

楼主(2022-10-20):
这个板子在吃灰。抽空搞起来装盒子里面。

网友:
点焊机造好了,一直怀疑点焊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