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来无事拆个小车水箱冷却风扇电机

楼主(2022-03-17):
家用汽车上水箱冷却风扇,4S店换下后带回来,在扔掉前拆开,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转子线圈烧了。

网友A:
别扔,重新绕线,体现水平的机会来了。

网友B:
这么好的电机糊了,可惜了。

楼主:
拆下来放一边存起来了,忘了拍了。您眼光够厉害啊

网友C:
有刷电机?
那寿命如何,会不会使用中途碳刷磨光导致停转?

网友:
这么粗的线圈真厉害,那个上面四个碳刷的那两个是不是电感啊,请问作用是什么啊,哪位老师帮解答解答

网友:
碳刷还老长,根本就没怎么磨损,建议拆下来备用

网友D:
这是4个电刷,是不是2,2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电机糊了,可惜了。

这是12V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扔,重新绕线,体现水平的机会来了。

太复杂了,没想自己绕线圈,再说了,手头也没有这个规格的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4个电刷,是不是2,2并联的。

这个双速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电机?
那寿命如何,会不会使用中途碳刷磨光导致停转?

可以用很久,所以来说技术上不如无刷,实际也未必

网友:
看上去漆包线耐热不够,有些好的耐热200摄氏度。,以前网上见过日本拆机小电机,2电刷90度直角,转子6绕组,绕法特殊,如果能4电刷能减小火花,万一坏1个电刷能继续用。

网友E:
去修电机哪里,给钱让他给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修电机哪里,给钱让他给你绕

修好也没用,这是家里汽车水箱风冷总成中的一个电机。四儿子修车一律换总成,不可能修电机的。再说这个电机的结构就是不让修了,只能暴力破坏性拆开。

网友F:
重新绕转子线圈把它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绕转子线圈把它修好

不想修,也没材料。

网友G:
看图片感觉是轴承抱死,烧坏的,烧成这样,保险丝居然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感觉是轴承抱死,烧坏的,烧成这样,保险丝居然不管

我的理解,因为工作电流较大,故保险安数也较大,反应不够灵敏而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