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助 TF卡如何量产??

楼主(2022-03-17):
  我用MformatV1.00 修复,错误日志如下:

STEP : Log File Creation
======================================================================

STEP : Device Initialize
======================================================================

======================================================================
DEVICE ERROR CODE : 0x0406

TF 卡没有主控芯片,是不是TF卡坏了就没救了?!!!!

楼主:
【求助】TF卡如何量产??

网友:
micro SD卡/SD卡,量产需要配合治具和软件才可以,目前能修复的都是软故障,如果是硬故障,几乎无解,不要再尝试折腾了,还有个招数,引测试点可以当NAND flash用,也是够折腾人的,除了发帖以外,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 SD卡量产需要配合治具和软件才可以,目前能修复的都是软故障,如果是硬故障,几乎无解,不要再尝试折 ...

谢谢你,看来TF卡坏了很难量产了

网友B:
那SD卡有办法救不,公司有好多张128G的S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SD卡有办法救不,公司有好多张128G的SD卡

网友:
我公司的不是这样的,就 比金手指大一点点的,我还看过用SD卡芯片做的优盘的

网友:
TF卡普通用户无法量产,仅仅能用一些不同的格式化软件,如楼主你这个

网友:
楼上的,128G的内存卡除了老年代特别贵的,现在的基本都是黑胶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芯片做u盘

网友(2024-07-25):
我也有几张,变成只读的了,怎么都弄不回来

网友D(2024-10-20):
可以修复,能读出来颗粒跟主控就可以修复

楼主(2025-02-25):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复,能读出来颗粒跟主控就可以修复

请问?颗粒和主控如何读出来?搞储存卡,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