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8XT量产后的问题,重新拔插无法识别,请klrm大神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22-03-17):
慧荣2258XT按照@klrm 大神的指点,下载了SM2258XT_SNK-BiCS4_PKGS1023A_FWS1022A0量产工具,确实可以量产了,但重新拔插硬盘,主板亮红灯,无法识别,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设置重新量产??谢谢!

网友:
确定磁盘管理里面看不到硬盘?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磁盘管理--初始化磁盘--创建分区--格式化分区  就可以了

网友B:
1、降频
2、固件选择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磁盘管理--初始化磁盘--创建分区--格式化分区  就可以了

我用DiskGenius都检测不到硬盘啊,而且硬盘亮红灯,但量产时显示可以通过,就是重启后无法识别到硬盘。

网友:
也有可能是颗粒问题。第一颗颗粒不储电了,保存不了开卡信息,跟其他颗粒换下位置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DiskGenius都检测不到硬盘啊,而且硬盘亮红灯,但量产时显示可以通过,就是重启后无法识别到硬盘。 ...

把ch/ce 组态的选项取消,重新开卡

网友:
固件或者颗粒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神热心的帮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h/ce 组态的选项取消,重新开卡

非常感谢klrm大神的的帮助,按照您的指导,终于完美救活我的硬盘,最后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两个闪存颗粒上面写着064G,总共就是128G,而我量产时也可以量产128G的设定也可以量产通过,没报错误,但重新拔插硬盘却显示不了,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降频
2、固件选择不对

CPU时脉已经降成400最低了,内存时脉也是降成DDR2 200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