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长春疫重居家防疫,调试并分享STC15W@HTU21D模拟I2C驱动代码【附逻辑分析图】

楼主(2022-03-17):
闲话:
先上开场诗一首抒怀:
新年才过冬将去,
南风初至柳含绿。
各行才张人抖擞,
冰河初开新流急。
一夜醒来疫又起,
居家不出再防疫。
阳光融尽昨日雪,
长春不日定胜利。

话说,居家不出百无聊赖,又有前日拙作打油诗为证:

限行闭户宅内囚,
常看视讯常忧愁。
早茶午餐过晌酒,
只盼睡醒三杆头。
喇叭声声扰晨梦,
严遮密裹忙下楼。
相视无语远排队,
验明正身捅咽喉。

---------✄------------✄---------------------------------------------------
正题:
前几天发帖求教关于单片机模拟I2C总线以非主机模式驱动HTU21D时对单片机其他工作是否有影响?请教关于I2C总线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611-1-1.html(出处: 数码之家)
虽然没能弄的很懂,但是闲来无事调试的这段STC15W单片机驱动HTU21D的代码还是调试完成了,分享于此也留作备份,新手用到时可以看看,高手发现问题时敬请指正。
注释:
1.代码没有拆分I2C.c和HTU21D.c,用到的朋友可以自己改编,如果用于各种屏幕显示时请自行匹配显示函数,如果用于串口助手演示时请自行匹配串口代码。
2.代码包含详细注解,后面的逻辑分析图片上也有注解,此处只粘贴代码不加文字讲解了。
3.代码由网上例程改编,如有雷同并不意外。

//单片机:STC15W408AS
//温湿度传感器:HTU21D
#include <STC15W.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K=P1^2;
sbit SCLK=P1^3;
//----IIC总线的开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DAK=1;
    delay_I2C();
        SCLK=1;                //SCL高电平
        delay_I2C();
    SDAK=0;                //SCL高电平时期间SDA出现下降沿
    delay_I2C();

}
//----IIC总线的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K=0;
    delay_I2C();
    SCLK=1;                //SCL高电平
    delay_I2C();
    SDAK=1;                //SCL高电平期间SDA出现上升沿
    delay_I2C();
}
//----从机响应ACK状态查询函数-----------------------------
//返回0--ACK、返回1--NAK
bit Receive_ACK()
{
uchar i=0,ACK_Flag=0;

SCLK=1;
delay_I2C();
//SCL高电平期间检测SDA是否被从机拉低或者超时未响应
while((SDAK==1)&&i<250)
{
i++;
}
SCLK=0;
delay_I2C();
//以下返回检测状态
if(i==250)//超时未响应为无应答状态
{
ACK_Flag=1;//返回NAK
}
if(i<250)//从机给出了应答、数据线出现了下跳信号
{
ACK_Flag=0;//返回ACK
}
return ACK_Flag;
}
//----主机向IIC总线发送ACK--------
void Send_ack()
{
   SCLK=0;
   delay_I2C();
   SDAK=0;
   delay_I2C();
   SCLK=1;
   delay_I2C();
   SCLK=0;
   delay_I2C();
   SDAK=1;
}
//----主机向IIC总线发送NACK--------
void Send_nack()
{
   SCLK=0;
   delay_I2C();
   SDAK=1;
   delay_I2C();
   SCLK=1;
   delay_I2C();
   SCLK=0;
   delay_I2C();
}
//----向总线上写一个字节数据-------------------------------
//通过数据左移利用C51寄存器可以位操作的CY位、发送数据的最高位
void write_dat(uchar date)
{
    uchar i;
    for(i=0; i<8; i++)
    {
        date=date<<1;        //将字节的第一位左移入CY位
        SCLK=0;                        //拉低时钟准备主机发送
        delay_I2C();
        SDAK=CY;                //发送一位数据
        delay_I2C();
        SCLK=1;                        //拉高时钟等待从机读取
        delay_I2C();
    }
    //完成一个8位字节数据的发送后释放总线
    SCLK=0;                                //拉低SCL线准备主机后续的读写操作
    delay_I2C();
    SDAK=1;                                //拉高SDA线等待读写数据
    delay_I2C();
}
//----在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dat()
{
    uchar i,k=0;
    //首先释放总线
        SCLK=0;                                //拉低SCL线准备主机后续的读写操作
    delay_I2C();
    SDAK=1;                                //拉高SDA线等待读写数据
    delay_I2C();
    for(i=0; i<8; i++)
    {
        SCLK=1;                //拉高时钟线读取SDA的状态(只有在SCL=1时SDA是稳定数据)
        delay_I2C();
        k=(k<<1)|SDAK;//K中的数据的最后一位根据SDA状态改变后再左移后存入K中
        SCLK=0;                //拉低时钟线允许从机改变SDA线的状态
        delay_I2C();
    }
    return k;
}
//----SHT20软件复位,主函数中调用----------------------------------------------------
void SoftReset()
{
//复位I2C总线
    SDAK = 1;
    delay_I2C();
    SCLK = 1;
    delay_I2C();
//复位HTU21D
    i2c_start();
    write_dat(0x80);
        Send_ack();
    write_dat(0xfe);//发送复位指令
        Send_ack();
    i2c_stop();
        delay_ms(30);//等待复位操作完成
}
//----非主机模式,读取函数函数---------------------------------------------
uint ReadSht20(uchar whatdo)
{
    float temp;//设置用于浮点运算的变量
    uchar MSB,LSB;
        uint HT;
        delay_ms(100);
    i2c_start();
        write_dat(0x80);
        Receive_ACK();
        write_dat(whatdo);
        Receive_ACK();
        do
        {
        delay_I2C();
        i2c_start();
        write_dat(0x81);
        }while(Receive_ACK()==1);//非主机模式、检测到SDA抬起时器件操作结束开始取出数据
        MSB = read_dat();
        Send_ack();
        LSB = read_dat();
        Send_nack();
        i2c_stop();
            LSB &= 0xfc;
            temp = MSB*256 + LSB;
            if (whatdo==0xf5)
            {
                                HT=(temp*125)/65536-6;
            }
                        if (whatdo==0xf3)
            {
                                HT=(temp*175.72)/65536-46.85;
                        }
    return HT*100;//数据放大100倍显示小数点后两位
}

网友:
没必要那么麻烦。
启动转换后,延时比“转换位数-最长转换时间”稍长的时间再去读取转换值就可以了,比如14位温度转换至少需要85mS,可以启动转换100mS后再去读取温度值,湿度12位转换最多需要29mS,为公用程序,可以统一做成100mS后读取。转换期间I2C总线是空闲的,CPU可以与其它设备通讯或执行其它任务。

网友A:
为保证数据可靠,数据要做CRC8校验,SHT21 CRC8计算方法为:
生成多项式=x8+x5+x4+1,初值Init=0x00,输入反转RefIn=false,输出反转RefOut=false,执行完RefOut之后,对结果进行异或全0或者全1 XorOut=0x00

可以用表格快速计算,表格:
//CRC8计算表格
//生成多项式=x8+x5+x4+1,初值Init=0x00,输入反转RefIn=false,输出反转RefOut=false,执行完RefOut之后,对结果进行异或全0或者全1 XorOut=0x00
const unsigned char CRC8_0x131[256]=
{
        0x00,0x31,0x62,0x53,0xC4,0xF5,0xA6,0x97,0xB9,0x88,0xDB,0xEA,0x7D,0x4C,0x1F,0x2E,
        0x43,0x72,0x21,0x10,0x87,0xB6,0xE5,0xD4,0xFA,0xCB,0x98,0xA9,0x3E,0x0F,0x5C,0x6D,
        0x86,0xB7,0xE4,0xD5,0x42,0x73,0x20,0x11,0x3F,0x0E,0x5D,0x6C,0xFB,0xCA,0x99,0xA8,
        0xC5,0xF4,0xA7,0x96,0x01,0x30,0x63,0x52,0x7C,0x4D,0x1E,0x2F,0xB8,0x89,0xDA,0xEB,
...
};

查表计算程序
unsigned char  Calc_CRC8(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crc8;

        crc8=0;        //初值=0

        do
        {
                crc8=crc8^(*pBuffer);
                crc8=CRC8_0x131[crc8];

                pBuffer++;
        }while(--len);

        return crc8;
}

温度值转换没必要使用浮点数,如果是51单片机,算浮点数很耗时。
温度值可以按放大100倍计算
温度值=(17572*数据/65536)-4685;        //*100倍
这个算式,实际上只需要计算(17572*数据)取高16位,然后减去4685就可以了,只需要做一次16位*16位乘法和一次16位-16位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保证数据可靠,数据要做CRC8校验,SHT21 CRC8计算方法为:
可以用表格快速计算,表格:
查表计算程序

真心感谢你分享的数据表和应用代码,回头我会将其移植到我的代码中去的,此前你说的用延时来替代循环等待的方法应该是合理的,如果弄一个定时器延时或许真的不浪费单片机的时间的,另外,你说的计算变量设置问题我的理解是,如果不用浮点的话想要获得放大100倍的数据也是需要长整型变量来计算的,我不知道C51处理浮点和处理长整型计算差别有多大或许长整型会更加合理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你分享的数据表和应用代码,回头我会将其移植到我的代码中去的,此前你说的用延时来替代循环等待 ...

提醒一下,CRC算法并不通用,只有生成多项式、初值、输入反转、输出反转等设置一样时,才是一样的算法,不同的参数,查表法计算用的表格不一样,这个表格是sensirion在官网上提供的。
我说的延时和你理解的延时不太一样,我说的做法是累积一段短时间达到一段长时间,比如累积10次1毫秒得到10毫秒,每次累积时间内可以去做别的事,做完再看看时间到了没有,这样,CPU不做事的时间大大减少。就你这个应用而言,每一位的的传输应该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因为就是1kbps速率也影响不大,这样,I2C传输几乎不占用CPU资源,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做其它事,如采集按键、刷新显示、把数据传给其它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你分享的数据表和应用代码,回头我会将其移植到我的代码中去的,此前你说的用延时来替代循环等待 ...

就这个温度转换而言,整数计算比浮点数计算快多了。
下面用Keil C51 V9.52模拟AT89C52 24PC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用时差异。软件模拟是,寄存器窗口下有个“sec”项以秒为单位统计运行时间,分别记录算前算后的时间,根据时间差就可以算出程序执行时间,如果是硬件实测,可以通过翻转IO测量脉宽精确测量。

浮点数计算和整数计算用时对比:

数据=0x5EFC

浮点计算法
t1=0.00019650
t2=0.00072150
△t=0.00072150-0.00019650=0.000525(S)=525(μS)
T1=1800 --损失精度

整数计算法
t1=0.00072200
t2=0.00076200
△t=0.00097250-0.00076200=0.0002105(S)=210.5(μS)
T2=1818

因为Keil C51编译器做16位*16位计算得不到正确结果,需强制转换为32位*32位,但用时还是比浮点数计算少很多。
你的算式会损失精度,需改成
HT=((temp*175.72)/65536.0-46.85)*100.0;

才不会损失精度,而且改后执行时间还短一些。

浮点计算法
t1=0.00019650
t2=0.00072100
△t=0.00072100-0.00019650=0.0005245(S)=524.5(μS)
T1=1818 --不损失精度

因为Keil C51编译器把16位*16位做复杂了,用汇编程序计算,效率更高,执行时间只需要浮点数计算的十二分之一。

汇编整数计算法
t1=0.00076250
t2=0.00080600
△t=0.00080600-0.00076250=0.0000435(S)=43.5(μS)
T2=1818

16位*16位汇编程序如下:
$NOMOD51

NAME        MUL_ASM

?PR?_uint_mul_uint?MUL_ASM        SEGMENT        CODE

        PUBLIC        _uint_mul_uint

; //******************************************************************

; //******************************************************************
; // 函数名        :unsigned long uint_mul_uint(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 // 功能        :16位*16位
; // 参数        :16位x,16位y
; // 返回值        :32位乘积
; //******************************************************************
;R4,R5 * R6,R7

        RSEG ?PR?_uint_mul_uint?MUL_ASM

_uint_mul_uint:

        USING 0

        MOV        AR0,        R4        ;暂存
        MOV        AR1,        R5
        MOV        AR2,        R6
        MOV        AR3,        R7

        MOV        A,        R5        ;R5*R7
        MOV        B,        R7
        MUL        AB
        XCH        A,        R7
        MOV        R6,        B

        MOV        B,        R4        ;+((R4*R7)<<8)
        MUL        AB
        ADD        A,        R6
        MOV        R6,        A
        CLR        A
        ADDC        A,        B
        MOV        R5,        A
        CLR        A
        ADDC        A,        #00H
        MOV        R4,        A

        MOV        A,        AR1        ;+((R5*R6)<<8)
        MOV        B,        AR2
        MUL        AB
        ADD        A,        R6
        MOV        R6,        A
        MOV        A,        R5
        ADDC        A,        B
        MOV        R5,        A
        CLR        A
        ADDC        A,        #00H
        MOV        R4,        A

        MOV        A,        AR0        ;+((R4*R6)<<16)
        MOV        B,        AR2
        MUL        AB
        ADD        A,        R5
        MOV        R5,        A
        MOV        A,        R4
        ADDC        A,        B
        MOV        R4,        A

        RET

        END

测试工程

网友:
都是高手,一般只会改改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温度转换而言,整数计算比浮点数计算快多了。
下面用Keil C51 V9.52模拟AT89C52 24PC使用不同方法 ...

好的明白了,昨晚再调试代码时改用长整形运算发现确实精度不同,原本小数点后两位为0的数据结果都有了数值,好多东西细究起来真的学问不少的,这次改编程序算是下功夫较大的一次学习了很多,很愿意和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CRC算法并不通用,只有生成多项式、初值、输入反转、输出反转等设置一样时,才是一样的算法, ...

@mmxx2015 再次请教,在crc8查表验算时,初值为crc8=0;是怎么来的,本例代码中我移植了你分享的函数和数据表,很好用,但是当我将其移植到另一个AHT25温湿度传感器的工程中时就不好用了,经过与官网例程对比后发现,需要的初值应该是crc8=0xff,改动后也顺利的移植成功了,我对crc校验理解不多所有搞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mmxx2015 再次请教,在crc8查表验算时,初值为crc8=0;是怎么来的,本例代码中我移植了你分享的函数和数 ...

初值、反转是自行约定的。
CRC-8校验原理及软件实现
https://blog.csdn.net/eurphan_y/article/details/851612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值、反转是自行约定的。
CRC-8校验原理及软件实现
https://blog.csdn.net/eurphan_y/article/details/8 ...

问题解决了,在HTU21D的一个手册中找到了答案,但AHT**手册中没有提及,这个初值是器件自身的通讯协议规定的,HTU21D的CRC初值为0x00,而AHT25的CRC初值也就是0x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