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这个是什么元件啊

楼主(2022-03-17):
乱修一台摔过的笔记本电脑,发现这个元件有个角从根部断掉了,但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也没法替换,只好磨出脚给焊上去了。

暂时这样处理,但不完美啊,
根据标识从百度查不到,印刷板上也没看出来标记,
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元件啊?上面的150,j25又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另一个位置好的样子。

谢谢大家啊。

补充:谢谢大家啊,受教了,还好我没拿个二极管焊上去。在此提个新的问题啊,关于电压有人说6.3v的,有人说25v的,这个标识:150 j25中,如果150指的是微法,那么J和25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大家啊!

网友:
电容,不认识吗

网友:
我也不认识,相信有好多人不认识

网友:
完好的那个是150u,25V

网友:
钽电容吧,肯定是电容。

网友:
四楼五楼都说了,我就只看看。

网友:
钽电容,150uf, 6.3V 耐压。

网友:
钽电容,烧了容易短路

网友:
有正极标示,一般要么电容要么二极管,不过有一个+号的一般都是电容,二极管好像很少有+标示,只有一个白条标示。

网友:
钽电容,如果没有可以用电解电容替换,注意下esr

网友:
C61,电容,标有+,说明是电解电容

网友:
150UF,25V钽电容是正解。

网友:
小白盲猜 电容

网友:
贴片钽电容都不认识就别拆电脑了吧……

网友:
电容,不用猜。

网友:
50uf,25v

网友:
220uf, 16V电解可代替这个配件,左边是正极

网友:
借宝地同问,那个方形的是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