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瓶上的粉末是啥?两电极中间的粉末

楼主(2022-03-17):
电瓶不行了,拆开看看。两电极中间的粉末是啥,看着和砂轮机下面的颜色一样,是漏液和上面盖的橡胶反应了?

更新,未固定电瓶震动大,互相摩擦导致,连接线都快断了

铁皮箱子都开焊了

内阻有两节偏大,放到一头,凑活用吧,现在电瓶太贵了。

网友:
难道不是灰尘吗?

网友:
积碳太多了呗!

网友A:
外壳鼓了,或者中间掉进去东西了,摩擦产生的塑料粉末吧

楼主:
更新,拆出来电瓶,原来是电瓶未固定上下蹿动摩擦外壳的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鼓了,或者中间掉进去东西了,摩擦产生的塑料粉末吧

你说对啦

网友B:
这是啥电动车需要那么多块电池?

网友:
尝尝,一股甜味就是二氧化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电动车需要那么多块电池?

我的小电驴要5块电池

网友:
关健没有摩擦起火花

网友:
明显底座和这个螺丝摩擦了,摩擦下来的塑料,看看坐壳是不是被磨掉了不少!

网友:
以为发现什么新型电池

网友:
一看就橡胶皮磨下来的橡胶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