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恒宝电动车智能锂电池充电器, 型号TC72050-S20

楼主(2022-03-17):
坏的,上电无任何反应。拆开一看给UC3844芯片和单片机供电的小开关电源芯片烧坏了。此小开关电源输出分二路,一路12v供单片机和风扇使用,一路20V给3844供电。查高压侧没发现问题,用二个开关电源一个12v,一个20v代替小开关电源供电,充电器指示led显示正常,给24节的铁锂充电能正常工作。拆下小开关电源测了一下, 除了VIPER12A芯片烧坏外,变压器的初级不通,也烧坏了,这个小开关电源已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下一步维修设想,把3844换成3845,再买一个合适尺寸的12V小开关电源替换原来的小开关电源,大家看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
直接买个12V1A电源,粘在外壳上就行了。

网友:
外挂12V电源应该也不错

网友:
感觉就是加个12V电源最好。

网友:
外挂一个小体积12V电源,704粘在外壳上。输入端接在主电源大滤波电容两端。这个方波最稳妥。练手的话,小板修一修

网友(2024-09-19):
要折腾小板的话只能看看变压器断点好不好弄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