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笔芯不出墨水还能修吗?

楼主(2022-03-17):
里面还有墨水,也用力甩过了,还是不出水!家里上次买一包新的都是这样子,没得出到墨水!笔珠也没有掉。

网友:
买得力等牌子的试试

网友:
拿刚烧开的开水泡下,然后用来多划几下,不得就丢了。

网友:
换个出水的头子

网友:
换好的,快用完的笔头

网友:
钢珠选用劣质材料或者笔尖的管道内腔粗糙。

网友:
是的、
好多这样的症状、
可惜了

网友:
遇到过 也是束手无策 感觉是墨水劣质导致 或者是玻珠卡住了。

网友:
换个好笔头,平时快用完的笔芯不要丢。

网友:
楼主这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

网友:
上学的时候用到这不好用然后用嘴使劲吹管尾然后能撑一段时间,然后再重复直至用完。非常有成就感,都是不如新的好用,用起来发涩,个人理解可能是墨水跟尾部的油混合导致密度大了不好用。

网友:
这种很不好修复,我试过多种方法。可能还是墨水质量不行,有点像人患了高血糖,墨水浓度大了流不动。可用60--70度的热水浸泡,然后应该可用一下的。

网友:
我有时候就用打火机稍微烧一下马上写,写的越多越好

网友:
直接扔了,不值几个钱,下次买好点的,我现在用的是5年前给孩子用的粗笔芯,晨光的,现在用都没问题。现在出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换个宝克的头,宝克的笔芯在国产里真是神一般存在,顺滑第一,工作关系用笔比较多,自理陆续买过好多种牌子的笔,包括三菱,斑马等日系品牌,最好用的还是宝克,尤其是宝克0.7MM的黑色按动中性笔芯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打火机的火苗撩一下笔尖,趁里面的油墨受热融化后赶紧在白纸上划拉,让笔尖的圆球转起来就正常了,要是这招也没用就只能换笔芯了

楼主:
暂时解决了,在木头上面划几下,就能正常出墨水了,可能就是笔珠卡住了,利用木头的摩擦使笔珠滚动起来,一般放个几天不写就会有这种情况,试过用火机控制不好,容易烧坏了。
本来想在主贴上面说,但找不到在哪里编辑主贴了。

网友(2022-04-17):
大多人都是直接扔扔扔了。

网友:
这种笔芯因为很便宜,墨汁、笔芯头都有可能是劣质品,所以时间一长就容易堵住,或者小钢珠不能滚动,使用物理方法只能暂时顶一下,使用一会儿就会旧病重犯。

网友:
便宜的呢,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