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JBL无线麦克风VM200

楼主(2022-03-17):
只要贴上jbl标,就是1500-2000元
先发个高仿的VM200

看看高仿的,内部电路板和话筒电路板都是紫色板子
vm200背面还有两路独立话筒输出,原装vm200是没两路独立话筒输出的,只有vm300有独立话筒输出

楼主:
在看看原装vm200拆机
目前JBL只发布了两款无线话筒,型号vm200和vm300
原装是绿色电路板。
主板接受机也是单片机芯片控制
话筒和接受机都拆了。
看看这电路不知精简阉割和这样,还是电路集成化。

楼主:
这玩意电如同虚设,不论真假,打电话查询都提示是真的。
真的多了除了电话查询,还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查询真假

网友:
性能,效果,价格相较如何?

网友A:
感觉是批次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批次的区别。。。

不是,
这玩意,咪头价格相差也大。
就算时批次问题,也不可能把vm200做成和vm300一样。
就算是做成和vm300一样,后面板各个插口间距也不一样。
我仔细看了下,那个jbl的logo也不一样,防的logo颗粒感比较严重,铁壳子也比较薄,外壳没有机架螺丝孔

网友:
如果不是见过真货的内部做工,还真不好分辨真假

网友B(2022-04-18):
二楼的vm200也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vm200也是假货。

是的,一楼二楼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PCB设计风格都是国内的风格,只不过二楼的稍好一点

网友(2023-04-22):
真正进口品牌的在用料上比国产的要好,还有就是风噪控制上比国产的好。当然价格也贵好多好多好多!

网友:
JBL的话筒头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看看原装vm200拆机
目前JBL只发布了两款无线话筒,型号vm200和vm300
原装是绿色电路板。

水实在是太深了

网友:
市场水深似海

网友(2024-09-22):
这玩意儿这么贵啊

网友:
海天的都比这玩意做工好

网友:
正品jbl还行

网友:
都是山寨JBL的产品,芯片型号都没有拍清楚

网友:
都差不多的样子

网友:
JBL被山寨成各种各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