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指针万用表有啥做工精细,质量好的?

楼主(2022-03-17):
不论精度,测个大概就行,有时也爱用指针的,但是买来几个mf47都是垃圾做工,直接扔掉。
就没有一个做工好点的品牌吗?

网友:
三和万用表怎么样?

网友:
收以前的老表,里面有大红袍的那种

网友A:
指针表再测量电压波动有些优势,某些变化数字表不容易捕捉到。看不起成品,买个喜欢的直流表头,配几个 分压/分流 电阻就可以了DIY电压电流表,原理也不难。至于电阻档等其他功能,就用数字的好了。

网友:
别扔啊,真的想弄好表,至少那个壳子可以用。想好的,只有自己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再测量电压波动有些优势,某些变化数字表不容易捕捉到。看不起成品,买个喜欢的直流表头,配几个 分 ...

指针式最大的麻烦是要考虑正负,根据摆动的速度能判断,速度快

网友B:
25块钱入了个mf47的套件焊了个不亦乐乎
所以正在清仓手头的fluke和优利德们, 以后打算mf47和带示波器功能的表就够了.

网友:
看你要求这么高,那就直接淘美帝的辛普森。

网友:
洋垃圾咸鱼一大把。里面工艺都是看的见的,艺术品级的都有。不过别人要当古董卖的。想捡便宜就算了。市场就这样了。

网友:
我买的宝工,用着还行,家里还有500型的老表但太笨重携带不便。

网友:
就看价格你能不能接受了,三和EM7000高端指针式万用表开箱拆解评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125-1-1.html

网友C:
不凡AB,有种带日本吊丝表头的

还有一款台湾兄弟公司的也是带吊丝表头的

这两款表长得差不多一样

都在200左右,非常好用,精度也不错,还能测10A的大电流

网友:
要求高的话看看辛普森吧,triplett和avo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5块钱入了个mf47的套件焊了个不亦乐乎
所以正在清仓手头的fluke和优利德们, 以后打算mf47和带示波器功能的 ...

所以正在清仓手头的fluke和优利德

清仓的都是万用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凡AB,有种带日本吊丝表头的

还有一款台湾兄弟公司的也是带吊丝表头的

还有一款台湾兄弟公司的也是带吊丝表头的

具体哪一款,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款台湾兄弟公司的也是带吊丝表头的

具体哪一款,请不吝赐教,谢谢

宝上有买的,型号为HD390T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所以正在清仓手头的fluke和优利德

清仓的都是万用表?

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清仓完了吗,Fluke还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凡AB,有种带日本吊丝表头的

还有一款台湾兄弟公司的也是带吊丝表头的

究竟应该叫吊丝还是张丝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