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棚搭铜线逆变器+2周岁的铅酸电瓶测试内阻

楼主(2022-03-17):
别人给了一个故障逆变器,称了有10斤重,上个世纪棚搭风格

充电,停机和逆变切换开关已经损坏,电路图磨损,接线柱氧化

一共八只金封三极管,每四只并联,有些生锈了

里面的接线都氧化松脱了,锈迹太多,元件引脚有腐蚀

彻底拆开好了,像是整流桥和一个类似电容或者什么的黑方块元件

全部拆散,八只管子,一个2W的电阻,一个电解电容,两个整流桥,损坏的开关和各种生锈螺丝

螺丝生锈太严重,只能拆下这些

30年的电容了50V330uf,容量和内阻竟然还行,可惜有点漏电

整机唯一的电阻,70欧姆,铜脚,那个年代都是铜脚

铜线变压器,12V铜线是2mm,220V铜线是0.6mm,阻值正常,变压器应该是好的

金封三极管有两种型号,KN210A和常见的3DD15D,

两种管子参数很接近,92年的老管子了

逆变器开关损坏,两个整流桥引脚齐根断裂,还有一个未知的黑盒子元件,8只管子损坏一只,由于没有图纸,也不好继续往下维修了
仔细看了一下铭牌,210W,UPK2436模块驱动,双绕组

前面说的黑盒子,硬拆下来了,四个引脚本来都是都是锈断的,UPK2492,也是常见的方波驱动模块

洗干净

挖胶,焊线,12V给电示波器测试

方波有点丑,无语

看了一下购买记录,48V12AH原车铅酸电池正好满2年,拆开测试一下内阻
比较了一下,内阻一致,电压也一致,新的续航35km,现在25左右,还能接受

最后在修车店拿到一个进水的电池,20串的大单体,看工艺还行,电芯坏了一半,剩10个有点可惜了

量了一下三围和重量,说是50AH的,相当于20粒18650并联,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

网友A:
3dd金属三极管,好亲切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d金属三极管,好亲切的感觉

上个世纪特色了哈哈哈

网友:
3.65V50AH电芯无疑

网友:
和我这里的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用的三极管一模一样

网友B:
电芯上还有配组标签,如果标签属实,单体容量都是53AH啊,算不错的了

网友:
那时候的制作工艺刚刚起步,相当的简陋

网友:
大单体可以搞个3并3串12V储能电源

楼主:
厉害了哈哈,这都能找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上还有配组标签,如果标签属实,单体容量都是53AH啊,算不错的了

可惜进水坏了,不然还能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进水坏了,不然还能用用

进水了没事啊,电芯都是密封的,水进不去里面,你量下单颗电芯的电压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哈哈,这都能找到资料

我们公司搞锂电池的

网友:
如果还有好的,可以7颗做个24V备用电源(带1KW逆变器应急用),剩下的做大型充电宝

网友C:
坐等更新大单体移不动充电宝

网友:
大型充电宝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更新大单体移不动充电宝

被发现了哈哈哈哈

网友D:
那个工频逆变器够老了~

网友D:
上初一的时候用个变压器加分立的多谐振荡器也搭了个逆变器玩,抽头推挽驱动,和这个铁疙瘩同属古董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工频逆变器够老了~

1992年的,三十年了,比好多坛友年纪都要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初一的时候用个变压器加分立的多谐振荡器也搭了个逆变器玩,抽头推挽驱动,和这个铁疙瘩同属古董技术~ ...

厉害了,分立元件搭。搜了一下淘宝,现在基本是高频逆变了,想把这个变压器用起来都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