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终于把AKG420耳机改成蓝牙耳机了

楼主(2022-03-17):
采用CSR8645方案,搞不定充电功能,又加了充电模块,耳机内空间更挤了,好在都塞进去了。哈哈

网友A:
我有个K420 LE,橙色的,就只换了一根带4.4的平衡插头的线。之前也想过改蓝牙,但这耳机是双边出线,还得连头梁支架一起改了,最后嫌麻烦放弃了。

网友:
经典小耳机,有些夹头,在当年音质算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K420 LE,橙色的,就只换了一根带4.4的平衡插头的线。之前也想过改蓝牙,但这耳机是双边出线,还得连 ...

头梁里面可以走线,可以看我的,有预留孔。

网友:
你这带得动吗?

网友:
蓝牙只能听个响,我是不会这样改的。

网友:
夹头,一直在抽屉吃灰

网友:
改变了声腔,本来音质还行的,这下声场完全没了音质也会变烂

网友:
全套接线可以用线控耳机线芯,节省改造空间

网友:
可惜这耳机了

网友:
不如蓝牙外置

网友B:
我的K420也改蓝牙了,但线没有装到头梁里,你这线是怎么弄的,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不如改个外挂的蓝牙盒

网友:
板子大了,买小的放横梁里,电池也要放横梁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420也改蓝牙了,但线没有装到头梁里,你这线是怎么弄的,能具体说说吗 ...

耳机转轴里面有预留孔,头梁里面也有空间走线,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说实话,我这耳朵听不出来差别,哈哈。

网友:
蓝牙的音质本来就差,再把一堆东西塞进耳机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装个小指头大的破电池,这是充电2小时使用5分钟的节奏。

网友:
这个开关太出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