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力系统断路器静触头无线测温发射装置

楼主(2022-03-17):
这不是又到春天了吗?电力系统春季清扫消缺开始了。有机会处理几个断路器上触头(静触头)温度不显示的故障了。经过倒闸操作和繁琐的安全措施布置。在三方监护下测温环被掏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个断路器六个分别套在上下静触头上,监测触头温度发射给智能面板就地显示。面板再通过485通讯报给后台(PLC )。

挂掉的电池

法拉电容大伙都认识哈

拨码开关,作用是啥不知道。厂家不说。

以下都是猜的里面的电池保持数据和绕在磁环上线圈(类似于电流互感器)给法拉电容补充能量。
欢迎大家订正补充。

楼主:
再补充几个图片。感觉DC 13-380转DC 5V 180毫安模块可牛气呢。

网友A:
这电池也太惨了,怎么像烤过的一样,注意,电池有du,处理的时候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也太惨了,怎么像烤过的一样,注意,电池有du,处理的时候小心点

以前坏的也是因为电池炸了漏液腐蚀器件罢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