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客如云hy1521收银机无法安装第三方软件 连接电脑需要usb调试密码

楼主(2022-03-17):
搜边网上也没找到好的办法解决,决定先拆了再说。本着学习的态度,翻看了论坛内大神们的帖子,好像懂了有好像没懂希望有大神能看到这个帖子,帮我想想有没有硬解的办法,能改成平板的话是最棒了机子型号是客如云的hy1521   rockclip的cpu,连接电脑需要usb调试密码,头都大了

网友A:
找不到资料很难搞,多搜索一下吧,看上面还有串口,刷的试试,先备份再刷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要动bios 小白纯属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资料很难搞,多搜索一下吧,看上面还有串口,刷的试试,先备份再刷 ...

我也在摸索中,毕竟水平有限ε(*・ω・)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要动bios 小白纯属瞎猜

我也是小白白

网友:
先试试rtx有输出没 也许直接可以输命令

网友:
上面好像有刷机触点

网友:
短路RXT到地然后通电开机试试能不能直接进入调试,能进入的话把自启动全部关了,然后好像是电脑用QT投屏,直接命令行把APP刷进去,以前合作的平板公司教我这么刷的,然后刷底层的那个软件就得找对应核心板的厂家了

网友(2022-05-21):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我有两台这个机子

网友(2022-08-24):
别乱刷了,硬件级别efuse,一刷就挂了

网友(2022-10-09):
我的也是客如云的机子,客如云hx1501s,CPU是rk3368。我用TTL焊接好后进电脑用XSHELL软件通信能跑码,但是不能输入命令,有谁碰到过说一下。

网友: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我有一台HX1510S的

网友(2023-10-18):
客如云HY1521能刷,不代表1501能刷,太恶心了

网友C:
只要打开USB模式就行了,无须知道调试密码,我刷成功了

网友(2024-01-14):
引用 网友C:
只要打开USB模式就行了,无须知道调试密码,我刷成功了

大老 说说过程和工具

网友:
我也有两台这玩意,扔床底下在吃灰

网友D(2024-04-23):
客如云刷机全系列都可以刷,只是有的需要换CPU所以价格高些,有的就不用,直接刷机。比如DP系列的981、961、781、761等都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如云刷机全系列都可以刷,只是有的需要换CPU所以价格高些,有的就不用,直接刷机。比如DP系列的981、961 ...

大佬,有教程吗

网友(2024-05-25):
没尝到时隔这么多年被我挖坟了,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现在我已经解决了。目前状态是已破解APP安装限制,USB调试也已经打开,但是就是不能刷机用三方系统或者root。我是hy1521方法是通过刷机工具备份之前的system分区,然后修改相关参数保存后打包重新刷入重新开机即可,开机会提示“试用版本,禁止商用”但其他功能全部正常,我还加了个风扇。用来看电视还是可以,点菜功能也不耽误,我还试了鲁大师跑分,直接卡死无法跑fps2.7。如果还有人看到回复并且还想折腾的话请加这个qq群,我就是通过加群得到的方法群号893428235
加不进的话加我qq863232081我告诉你方法破解或者转发教程文件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