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抄了一个脉冲控制电路,求分析一个5脚芯片型号

楼主(2022-03-17):
这是一块眼部治疗仪的板子,功能是控制两个电极发出一定规律的电脉冲刺激眼部周围。电路上,用MC34063把电池电压升压到20V左右,20V再通过这个丝印为"A63A"的芯片到后面的脉冲控制部分,两电极之间能得到40Vp-p的电压。
哪位大神知道的或者帮忙分析下这个"A63A"是什么功能,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A:
LM321MFX 单运放来的

网友B:
你画的图应该有错误,5脚和三极管组成串联型稳压电路,运放接成比较器,1脚应该是基准输入但是这里你应该画错了 3脚反向输入端是输出电压取样,4脚输出去控制三极管,输出肯定会低于20v,通过二极管隔离后为4个三极管组成的h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21MFX 单运放来的

非常感谢,知道是运放,这个电路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图应该有错误,5脚和三极管组成串联型稳压电路,运放接成比较器,1脚应该是基准输入但是这里你应该画 ...

电路是照板子抄的。现在知道是运放,就能理解了。1脚是接到单片机,输出一个PWM波形,通过阻容积分电路平滑,到运放输入端,来调整输出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是照板子抄的。现在知道是运放,就能理解了。1脚是接到单片机,输出一个PWM波形,通过阻容积分电路平 ...

嗯 如果电路正确就是单片机io输出pwm进两极积分电路充当动态基准进而控制输出电压,应该是控制输出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