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修复威盛vl711-q4主控硬盘盒掉盘问题

楼主(2022-03-17):
如题,买了好几个这个硬盘个,当时25一个还以为占便宜了呢,结果回来发现,文件读写时间一长就会掉盘。
开始以为是供电问题 现买的飚王的带外接电源的分插,结果虽然不掉盘了,但数据校验失败,而且有的时候也掉,其实就是本来掉盘的情况,因为有外部供电,导致明着没掉,其实是掉了后又迅速连接,里面数据当然会出错了

后来听了@windows9650 的建议,刷阿卡西斯硬盘的固件,但始终失败
经过几天的刻苦钻研总算是攻克了

首先去下spi,焊上新的空白spi

自购阿卡西斯硬盘盒一个

用这个1.0版本的工具导出v94固件,原先是v83的
之所以用这个,是因为用高版本的导出固件会很大,而且我用ultraedit看了,后面都是无用数据,于是果断用这个版本,直接导出24k大小的固件

短接第一,第二引脚接入电脑,让主控进入下载模式,然后打开刷机工具 记得修改pid为0711,也就是vl711,然后点开始,看到成功后就可以了

最后跑个圈,果然不掉盘了

第一次玩硬盘盒升级,惊心动魄啊呵呵,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补一下vl711-q4的固件
v8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ctCFRGG46bg-MrEQzIPIg 提取码:1234
v9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ScWntO0R8i6WrQqSkzFAg
提取码:1234

网友:
建议固件也上传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要用哪个CH341A读SPI啊

网友:
2.0的年代哪有这么麻烦的事啊,3.0的年代各种问题,越来越回去了

网友:
话说VIA711这个工具很神奇,可以刷固件也可以下载固件,而且可以给固件加锁禁止下载,其实好好弄的话前途无限,可惜VIA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网友A:
“短接第一,第二引脚接入电脑” 请问短接的1、2引脚在哪里?

网友(2023-07-30):
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第一,第二引脚接入电脑” 请问短接的1、2引脚在哪里?

就这2个引脚

网友:
昨天,找了一个固态上的spi,正好4Mb的,搞了半天没成功,估计是因为spi 不是空的,空间还是不够出错,最后,连原始的备份也搞坏了。不知楼主还有没有低版本备份的v38固件24K的文件,上面下载的v38文件是38k的,原来的2Mb的spi空间不够刷不进去。

网友(2025-07-22):
同款VL711 Q4芯片,固件是V93的,但是更新固件失败,不管怎么短接都无法写入固件。备份倒是成功的。可是我想更新固件啊,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款硬盘盒变成USB2.0的速度了。不是硬盘的问题,想更新固件看看的

网友:
我的VL711Q4芯片,识别USB3.0但实际上只有2.0的速度,在刷机软件能识别,但是点刷机就报错(短接1-2脚也没用),这个有没可能是spi 8脚芯片坏了?

网友:
给一个24K的v94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