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射频率偏置器ZFBT-4R2G + 分析原理并仿制

楼主(2022-03-19):
Mini-Circuits ZFBT-4R2G+偏置器功能特点:
宽带,10至4200 MHz。
·插入损耗低,0.6dB类型。
·隔离度良好,40分贝类型。
minicircuits ZFBT-4R2G+偏置器应用典型:
·偏置放大器。
·激光二极管的偏置。
·有源天线的偏置。
·直流回流。
·直流阻塞。
minicircuits ZFBT-4R2G+偏置器最大额定值:
工作温度-55°C至100°C。
储存温度-55°C至100°C。
射频功率最大30 dBm。
直流端口最大电压为30V。
输入电流500 mA。
直流至RF&DC端口4.5欧姆型直流电阻。

外观

拆掉两个螺丝

里面好多电感

微带线中间是一个隔直电容

简化的原理图如下   电容隔直,电感供DC通路

用最简单的原理图仿了一个,额外加了type-C接口和3.3v稳压,因为我常用3.3v

背面就一个跳线,其实应该是绕线电感,这样驻波还会更好,实际只用一个贴片电容一个贴片电感在2GHz以下驻波和插损都和商品差不多,高频的时候就差多了

END

网友:
射频的东西外面都是一个厚实鋁坨

网友:
那个屏蔽壳子的型号~

网友:
那些电感肯定是有用的,,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加上去,,应该是防止射频信号返回到电源中造成RFI干扰

网友:
防的专业啊,可以去山寨了

网友:
不错,里面屏蔽比较到位

网友A:
频率偏置器?是不是给有源天线供电的?

网友B:
pcb都不一样,原pcb成本高很多了。

网友C:
这东西也能仿制?频率那么高,一根线可能节是电感,咋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偏置器?是不是给有源天线供电的?

就是给有源天线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都不一样,原pcb成本高很多了。

铁可以做筷子,竹也可以做筷子,塑料也可以做筷子,都能满足家里吃饭使用需求。
如果要用来油炸,这时候就不能选用塑料的筷子了,满足使用条件就好,没必要杀鸡用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也能仿制?频率那么高,一根线可能节是电感,咋调整?

微带线有公式(软件)计算参数,根据计算参数画板,做出来的误差不会很大,要是让供应商再根据实际材料进行参数修正就会更精准 另外高频也没那么神奇的,只要有设备都可以测量出来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