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 山寨翻新电源XIN XIONG ZS-1230 12V3A

楼主(2022-03-21):
一个看上去很山寨的电源,大壳子很轻

背面

打开

卡扣也很少

明显的旧电路板

背面高压部分  电流取样电阻改过

背面低压部分

后加的品字座   输入emi齐全

uc3842

整流管引脚上套了磁环,这旧电源还是很用心的设计

输出滤波也很良心,两级电容,中间串电感

end

网友:
属实有点硬核

网友A:
那个绿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绿的是什么?

剪爆的LED

网友:
384X的开关电源,如果做工用料不缩水的话,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B:
看啥场合用,12V 3A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绿的是什么?

你看楼主倒数第二张图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啥场合用,12V 3A还是很实用的

一个12寸的显示器   省电的负载

网友:
勉强够用了,不能有太高的要求了。

网友:
换壳的电源总比那些山上的好。。。。

网友:
该有的都有不算偷料,就算旧的也比山上的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