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上高中时玩过的傻瓜胶卷相机拆解(甘光JG304C)

楼主(2022-03-17):
(图片)

楼主:
图14,三脚架螺孔下面的那个按钮是倒片按钮,胶卷拍完了把它按下去,倒片手柄才能转动。不按此钮,倒片手柄转不动。。唉,这记性。。

网友A:
这个比傻瓜相机高档多了。

Ganguang JG304C:甘肃光学仪器工业公司1983年7月试制成功!

品 牌: 甘光,Ganguang,(原名凤凰,英文PHENIX)。

型 号: JG304C

类 型:使用135胶片,内藏跳立弹出式闪光灯,电眼测光,电子程序快门,旁轴平视取景的35mm自动曝光相机。

画幅尺寸:24mm×36mm

特 点:它能根据被摄物体的亮度自动确定光圈值和快门时间,从而实现照相机的自动曝光。

快 门:使用日本精工(SEIKO)ESF-D849型电子程序快门,速度1/4秒(光圈F2.8)-1/450(光圈F17)。

光圈调节范围:f2.8-f17

测光方式:镜头旁附有CDS电眼式外测光机构,硫化镉CdS光敏电阻做机外平均测光。

测光范围:测光联动范围 EV5—17(ISO100),EV8.4(F2.8,1/45秒)以下有低照度手震警告提示。

感光调节范围:镜头前面有个手动调节环 DIN15-27(ISO25 — 400) ,与自动曝光系统联动。

取 景 器:采用逆伽利略型采光式亮框平视取景,近距离拍摄视差校正标记和黄色拍摄距离图标,并有焦距联动指针显示,有红色 LED灯显示曝光情况和闪光充电情况显示。

卷片模式:扳手式,卷片手柄预备角度30°操作角度140°。

计 数 器:顺加式计数。

自 拍 模 式: 机械式回拨自拍器(上紧发条后须回拨一下启动自拍),延迟时间约为8—12秒。

镜 头:焦距38MM,相对口径1:2.8,四片三组,加膜透镜,视场角度59度,焦距短景深较大前组调焦。

滤镜尺寸:M 46 × 0.75

调焦方式:镜头物距调节圈,其上有距离刻度和5段图距标志,最短摄影距离0.8M,目视测距,经验估焦。

闪 光 灯:内藏跳立弹出式闪光灯GN10,(ISO100/米),闪光有效范围0.8—3.6米, 后盖附有闪光摄影范围表。二氧化锰电池充电时间10秒左右, 充电完毕后,拍摄指示灯开始闪烁,取景器内红色 LED灯也随之闪烁。不用时候可复位。 该机有FM闪光联动机构, 低亮度使用闪光灯,光圈和摄影距离联动,高亮度使用闪光灯,可以用作辅助闪光,小光圈优先。PhiL.sun

机 身:机身,顶盖,底盖采用ABS精密工程塑料和先进的表面喷涂技术,全黑色机体,表面光洁,结构设计紧凑,机体大小适中(130mm×84mm×55mm),整机重量330g (不含电池)。

电 源:2节5号电池,(该机对电池的适用范围较大,二氧化锰电池,碱性电池及镍镉电池均可使用)最低工作电压2V(当电源电压低于1.9V时,快门自动锁定)。

配 件:包装盒、说明书、维修卡、合格证、人造革皮套、背带、塑料镜头盖。
=== === === ==============

拷贝者与被拷贝者:
"GanGuang JG304C"与"Minolta HI-MATIC SD"
除了原材料与做工上区别还有相对口径
“甘 光”JG304C 相对口径1:2.8
美能达 HI-MATIC SD 相对口径1:2.7
国 别: China/Jap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傻瓜相机高档多了。

感谢科普,对这个相机又加深了了解

网友:
再拆下去,我怕楼主你装不回来呢。

网友:
同时期玩过,估计楼主也差不多50了吧

网友:
第13张图,这个不是调光圈的,这个是对焦距离调整。这个机器是电子程序控制曝光的相机。

网友B:
能对焦就不算傻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对焦就不算傻瓜了

是的,傻瓜机都是范焦镜头,死的调不了,远近都差不多,拿起来就拍,马马虎虎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傻瓜机都是范焦镜头,死的调不了,远近都差不多,拿起来就拍,马马虎虎那种 ...

傻瓜机三定一不变,直接摁快门就好了,剩下的都是设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