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键盘的卡扣搞坏了....大师们怎么修复的呢??

楼主(2022-03-17):
笔记本键盘的卡扣搞坏了....大师们怎么修复的呢??

想看看大师们用啥方法吧键盘卡住啊.......

因为键盘坏了......

换了一个新键盘吧4个卡扣都搞没了......

现在脑壳痛.....

笔记本键盘的卡扣搞坏了....大师们怎么修复的呢??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坏了啊

卡扣都搞没了.......

只有键盘下面可以卡住......

键盘上面没有卡扣......

键盘卡不住.......

一动笔记本就键盘掉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扣都搞没了.......

只有键盘下面可以卡住......

没看出来卡扣哪里坏了
键盘不是一般至少有一颗螺丝固定的吗?

网友B:
有一种胶水叫502!

网友C:
我的HP的原装的都有用双面胶粘的

网友D:
1.双面胶直接把键盘粘上;
2.找个小卡片比量下,裁一块,然后502粘上试试。

网友E:
用粘的或许找一个同样的C壳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卡扣哪里坏了
键盘不是一般至少有一颗螺丝固定的吗?

.......

卡扣是用起子搞没有了呢......

网友F:
用苯或者丙酮类溶剂  溶化材质一样的黑色塑料进行修补   需要在修补之前用棉签对需要修补部位进行预处理溶化  等24小时以上溶剂完全挥发后再进行打磨修整 和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胶水叫502!

假设键盘又坏了........

键盘怎么拆?

只搞一点点黏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HP的原装的都有用双面胶粘的

大师.....

俺目前就想到这个办法好.....

用其他的东西都不搞......

万一以后键盘坏了不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双面胶直接把键盘粘上;
2.找个小卡片比量下,裁一块,然后502粘上试试。 ...

大师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粘的或许找一个同样的C壳来拆

大师......

俺还是用黏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苯或者丙酮类溶剂  溶化材质一样的黑色塑料进行修补   需要在修补之前用棉签对需要修补部位进行预处理溶 ...

卡扣是被起子搞木有了.......

大师.....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粉红色万能符  升级一台新的

网友:
不要用502 除非以后不再打开了 哈哈 用硅胶704吧   一个点 一滴就好  能固定 而且不会到处乱流  以后也容易用力拉就脱开了 毫无伤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俺还是用黏的算了.....

用好点的双面胶,基本不影响使用的。不过话说回来,你这动手能力是有,但是也不能用蛮力吧

网友:
看起来突出部还在,向上推到位。能把这个搞坏掉,真是手残党中的战斗机

网友:
一排卡扣,少一个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