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航嘉的排插

楼主(2022-03-17):
14年左右的产品,非国标,没有安全门,
Y型螺丝

一体铜排设计,接地铜排和零火线铜排的材质不一样

用久了铜排的弹性不好了,电脑显示器插在上面容易黑屏,几秒后恢复,查了好久发现是排插的问题

网友:
拍摄水平有持提高

网友A:
16年买过一个航嘉的插排,也是这样冲孔的铜片结构,这种加工简单节省材料,但弹性不好,插过几次就松了,飞利浦也是这种结构,买过这两牌子以后都拉黑了。

网友B:
不如 公牛 正泰 ……

网友:
说实话飞利浦,航嘉,正泰的我都用过,比公牛提鞋都不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年买过一个航嘉的插排,也是这样冲孔的铜片结构,这种加工简单节省材料,但弹性不好,插过几次就松了,飞 ...

弹性太差,接触不良,容易造成一些奇怪的毛病,之前我电脑动不动就死机,找了一圈也是因为这个排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 公牛 正泰 ……

这是14年的排插,那时候才刚兴起这种一体铜排设计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贝尔金的好。做工超级扎实。

网友:
这种平面压接插孔的一体铜排,不适合经常插拔使用,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C:
手上航嘉排插不少,以前感觉很不错,但是后来发现大部分都是这种冲孔结构的插套,接触面积小而且弹性偏小频繁插拔很容易松垮,不过胜在航嘉的排插总体价格都不算贵。

这种结构适合降级中小功率使用+长期不动插头的场合,买翘板开关的款,通过开关控制通断。

楼主(2022-11-30):
引用 网友C:
手上航嘉排插不少,以前感觉很不错,但是后来发现大部分都是这种冲孔结构的插套,接触面积小而且弹性偏小频 ...

以前刚兴起这种结构,当时在论坛里还火过一阵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避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