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12v电池拆开看连标都没有,有大神知道威克士用的是什么电芯吗?

楼主(2022-03-17):
手里有一个旧的电池,一直wu130用来着,用了一年多,频率不高,感觉还可以,又买了三个新的和一个wu132,心血来潮把电池拆开看连标都没有,有大神知道威克士用的是什么电芯吗?

网友:
12V的不太清楚,我的20V的是三星电芯

网友:
有点像天鹏给威克士定制的电池。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定制是肯定的毕竟他自己没有电池厂外皮上标的却是它的WORX标,看颜色确实跟TP一款动力电高度相似

网友B:
这个外壳好拆吗 上次我拆半天没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壳好拆吗 上次我拆半天没拆开

好拆,技巧就是用一个小一字螺丝刀撬一面,然后用手大力掰。基本上可以无伤拆,看不出痕迹。前提是手劲得大。我成天摆弄大电镐一点压力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定制是肯定的毕竟他自己没有电池厂外皮上标的却是它的WORX标,看颜色确实跟TP一款动力电高度 ...

等这个电池挂了我把外皮拆开,看看有没有标,到底哪产的

网友:
只要没标一律当它是国产电池就对了,还好用的就用着呗,少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20r

我的四块都是这种

网友D:
看二维码喷码应该是天鹏10C马甲定制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二维码喷码应该是天鹏10C马甲定制款。

厉害,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拆过威克士16v的四芯电池,是三星20R。以前的威克士电芯据说都是三星的,现在开始用国产电芯了

网友(2022-12-15):
引用 楼主:
厉害,这都能看出来

“CK3KI23139 2001213”
扫码是这个,但是怎么解读就不懂了

网友(2025-04-15):
以前威克士都是三星的电池,后来用的都是国产电芯。

网友:
看皮应该是天鹏特供货

网友:
看皮就是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