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测试紫铜带焊点撕裂效果

楼主(2022-03-17):
紫铜带点焊撕裂效果测试一下,电容点焊机只设定了很小的功率,暴力撕裂后焊点是基本都是四个完整的小孔,

网友A:
老哥装备齐全,实践经验丰富啊~

网友B:
最后的图浪费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装备齐全,实践经验丰富啊~

谢兄弟鼓励,防止手生多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图浪费铜

修理电池时就用起来了,提前点焊的电池四并连接片

网友:
着铜片有镍带那么厚吗?要登峰造极的节奏啊!

网友C:
加一层0.15镀镍钢在铜上面,就不需要涂助焊剂了

网友D:
楼主明显是来炫设备的

网友E:
棒,点焊机什么型号,也想入手一台。就是这个界面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超级电容还是变压器的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层0.15镀镍钢在铜上面,就不需要涂助焊剂了

加一层镀镍还有啥意思呢,那我用紫铜带图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明显是来炫设备的

炫与不炫,它都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棒,点焊机什么型号,也想入手一台。就是这个界面的,能说一下吗?

100管6电容的机器,界面就是通用界面,两个脉冲能量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管6电容的机器,界面就是通用界面,两个脉冲能量的设置,

看过一坛友发过的视频,就是这个界面,用上专用助焊剂,能点焊铜片,是一成品点焊机,忘记型号了,想入手一台。没搜到。

网友:
什么电焊机?这么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一层镀镍还有啥意思呢,那我用紫铜带图啥呢,

紫铜的上面加一层镀镍,点焊的时候紫铜镀镍一起点焊在电池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铜的上面加一层镀镍,点焊的时候紫铜镀镍一起点焊在电池上面

用紫铜是为了降低电池组内组,加一层镀镍糊弄谁

网友:
这界面好看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