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假tsop闪存芯片/内存颗粒,佩服现在的造假水平!

楼主(2022-03-17):
几片颗粒,上啥都短路。

剪掉4角各1脚,倒是不短路了,但是没ce.

于是拆了一片。。。。。。。。

不得不服现在的造假水平了,里面晶圆都没有,还搞这么多铜线不知干啥。

拆解到此结束。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里面这么多铜但没有晶圆?什么东西改成的这货?字打的挺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里面这么多铜但没有晶圆?什么东西改成的这货?字打的挺真的啊 ...

假的,还搞怎么多铜,有点意思

网友:
大概半年前在垃圾佬那捡到7-8片没字的,以为是假的,找了个盘板子试了下,发现是8G的

网友:
wocao,开眼了,还有这样搞的

网友:
这以后谁还敢买颗粒啊

网友:
这么多铜造假也算是下了本钱的,牛逼

网友:
厉害,这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
好家伙,比黑片、报废片还要坑的假片都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的,还搞怎么多铜,有点意思

估计是为了过X光检测的。

网友:
哪里来的?好可怕

网友:
我靠,还有这造假技术

网友:
芯片在背面

网友C:
有可能,建议楼主把底面也扒开看下

网友: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在背面,倒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为了过X光检测的。

之前有看过值钱的FPGA芯片造假的,就会通过X光来看内部结构区分真假。

网友:
不应该吧,这样造假成本也不小啊

网友:
看起来挺真的啊,坏了是可能是白片打字的吧。。。

网友:
正常啊,假芯片很真芯片封装技术是一样的,只是封装的时候只做塑封,不做晶圆罢了。那个铜衬底是封装的骨架,没了它塑封不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建议楼主把底面也扒开看下

看了,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