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刀锯的运用

楼主(2022-03-17):
小区热水管漏水停水,不得不自己家安装热水器,
遇到管道井里有一个不锈钢弯头,
两头是需要抢救的管子,
管子都是20多年的铝塑管,
一拆旋转有可能导致一连串的问题,
管道井地方狭窄,
用不了角磨机,
就用马刀锯把中间的不锈钢弯头锯断,
完整的保留两边管子。
工具买了总有用到时。

网友:
一根锯条没了

网友A:
工具买了总要上照吧

网友B:
几多个小时才锯成这个样子?

楼主:
锯条没啥磨损,还可以打磨锯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买了总要上照吧

闽立马刀锯转接大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多个小时才锯成这个样子?

几分钟,用的低速档,10分钟肯定不到的,锯锯停停,温度还挺高,有白色水汽冒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锯条没啥磨损,还可以打磨锯齿

锯条的质量这么好啊!

网友:
锯条质量还行,电池也给力

网友(2022-07-07):
不固定稳,不好锯

网友C:
既然不能旋转拧,打算怎么安装新弯头呢?

网友D:
铝塑管?接头不是可拆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塑管?接头不是可拆卸吗?

可以拆的,但是20年的管道配件,手头没新配件不太敢动,一动就怕连锁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能旋转拧,打算怎么安装新弯头呢?

直接两头用封口盖螺纹封住,不用了,原本是24小时热水,由于小区热水管有泄露,现在脱开自家装燃气热水器。

网友E:
都不见到你的马刀锯呢。

网友:
工具能用上就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不见到你的马刀锯呢。

具体见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6674-1-1.html,锯条是废旧金工带锯条改的,锯齿钝了都可以自己磨,成本低些。

网友:
锯条质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