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山泽2068的质量,真是不堪,没有一把齿口满意的

楼主(2022-03-17):
买了2个,没有一把齿口满意的。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品控不好

网友:
山泽多少也算是牌子货,这品控也太拉了。

网友:
2条平衡线不错,

网友:
这质量也太...了

网友:
只要做出来的头子成功率高就行。

网友A:
这个价位的压线钳只看通不通, 比如压100个, 有95个以上通的都是合格的.

网友:
这品控确实有点不行啊。

网友:
进口的网线钳很好的,如果买了国产的,会出现齿口不对齐的现象,其实可以稍微辦一下,然后上边不平的话,用石锦锉刀修一下,切记不要太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的压线钳只看通不通, 比如压100个, 有95个以上通的都是合格的.

我用过9块9的,压了50多个头,没一个坏

网友:
这是故意的吧,压的时候水晶头中间凹下去,刚好中间的齿要长一点

网友:
买三堡2180啊那个口子不错。目前我买了太多。这个几十块的这个最好

网友:
中间凸起是故意做成的! 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
一个是运气不好,两个就是品控了

网友:
用什么怕的这么清楚

网友:
故意这样设计的,你仔细看你压倒底水晶头两边会翘起来刚好平衡
1000多的网线钳也是一样

网友:
便宜的波斯网钳一次买二把,一年一扔,基本不会因为网钳出问题

网友:
震惊了,原来这些人都在吐槽,那个齿不是一样整齐的。没有一点常识吗?

网友:
我觉得好的网线钳应该是平的,压下去水晶头不应该变形。变形了用这种方式来弥补还是水平不行。

网友:
本来就是一个微曲面,我都是用的三堡多用网线钳,不要买最便宜的单用网线钳,不好用

网友:
过年了买了一把夹了20个水晶头 夹不紧了 还好给退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