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和路由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17):
搞不懂这些东西,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网关是连接公网
路由是连接本地局域网

网友:
路由器负责包转发,在国内最主要的功能是NAT(网络地址转换)。网关和主机在同一个网络里面(IP和子网掩码相与后,结果相同便是同一网络),当主机无法直达时就把数据发往网关。一般情况下,网关和路由器地址一致。

网友:
网关-Gateway,可以理解为一个出入口,像房间里的一道门,出入房间要通过这道门。
路由-Route,可以理解为你从一个房间去到另一个房间的路径,其核心内容:路由表。

网友:
这两个不是一个层面的,没有可比性。真想理解百度一下 网络七层协议。

有个通俗的故事,看个开头就够了,后面太啰嗦

https://blog.csdn.net/qq_39380737/article/details/81504651

网友:
这倆东西混淆不清纯属家用设备闹的。什么智能路由,家庭网关让人一头雾水。因为现在这些设备里面集成了好几种设备的功能,因此,单独的定义就被弱化了。比如一台家用路由器,相当于:路由器+交换机+无线AP+AP控制器+DHCP服务器+防火墙......等等的集合体。
个人理解,网关是用来连接两个不同网络的一座桥。我们假设把A国和B国比成两个不同的局域网,作为A国民众的你如果想往B国某人发个快递(数据包)肯定不能自己直接送过去。这包裹肯定要经过海关才行,说B国啊,这是我A国出口给你的包裹,核验无误手续齐全,你进口吧,这就是网关的作用。
而路由器是负责找转运路线的设备。相当于运输公司,还是以A国B国为例,虽然你的包裹经过海关批准可以发往国外了。但是转运路线怎么解决?是A国直接发往B国,还是A国先发到C国再从C国发到B国,还是绕道E国F国到达B国?这就需要路由器来解决了,它负责在不同网络间找最短的路运输包裹到达目的地。

网友:
网关是高速收费站,路由是去哪儿的指示牌。

网友:
你不理解这个问题,都是被现在这些只有一个出口的家庭“路由器”害得。其路由表只有一条0.0.0.0-->>电信网关ip。真的路由器里面有很多出口供选择。
网关是你向外看的出口。他只是个概念,不是具体个硬件。他可能是防火墙,软路由,AC主机等等等等

网友:
其实打个形象的比喻:周末你去动物园玩,动物园的大门可以看成是网关,要买门票进去;等你进动物园大门后,会看到路边有带箭头的指示牌,比如向左是去看猴子,向右是去看狮子,直行是去看大象,按照路牌的指示,你就可以走到要去的地方,这个就是路由。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路由是双向的,网关是单向的,所以家用的路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路由,但大家叫惯了就算了

网友:
很多时候,这两个功能在同一个设备中就能实现,比如电信送的光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