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一个空调电阻,断线了找不到配件

楼主(2022-03-17):
运菜车厢内的空调鼓风机上拆的,估计是鼓风机调速电阻,但是淘宝居然找不到。

网友:
这就是个水泥电阻,看看车的说明书或者维修手册,里面应该有它的阻值。
看体积10W左右,找个阻值、功率相近的水泥电阻就行了。

网友:
看着像水泥电阻,不过只标着12V 没标阻值? 也可能不是电阻。。。

网友:
随便弄节电炉丝接上就能调速 短路就一个档

网友A:
摆拍一个360度照片。电阻应该不会标什么12V吧。。。应该是厂家专门定做的元件,是啥都可能。。

网友:
这好像是一个互感器吧?或者是检测电流的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拆,继续。。

网友:
外观像是大功率陶磁电阻,实际上陶瓷里边封装的是不是个电阻丝,还要拆开看看,标的12V肯定有它的含义的,就是不耐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拍一个360度照片。电阻应该不会标什么12V吧。。。应该是厂家专门定做的元件,是啥都可能。。 ...

鼓风机附近风叶附近的,我看其他汽车空调调速电阻不同,比这个高级一点。这个是三线的

网友:
把电阻丝挖出来量

网友:
没见过,标12、v有点奇怪,最好拆了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