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开机图像正常,十来秒后黑屏

楼主(2022-03-17):
黑屏之前屏幕左边还抖几下,然后就黑屏。电源灯正常亮着(跟坏之前没区别)。ccfl,4灯管。
拆开了,电解电容看着都没爆,场管和整流桥有烧坏的嫌疑。
[更新:
漆黑环境下用电筒直照斜照都看不出图像,从有图像变黑屏时有滋~滋~两声。主控板的3.3v 1.8v 5.2v都正常。
这个显示器几乎不用的,基本都放着不开机,估计使用时间不到200小时,也会老化?]
如果替换这个场管还没好,该怎么带负载测试电源的好坏?假负载怎么做?
想尽量自己修好,积累经验(还有个戴尔显示器要修)。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板上有这么明显的 715G2824-5-5 字样,不去搜一下? 6元值得修吗?

网友B:
为什么不去看一下灯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C:
可以亮的情况下是灯管不行导致电流过大,,灯管驱动芯片保护引起的,就是灯管大变压器下面的一个8脚或者16脚的芯片,还是改LED好一点,以前没仔细测过到底是由于芯片问题还是灯管电流问题所以一般都是直接买一套灯管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这么明显的 715G2824-5-5 字样,不去搜一下? 6元值得修吗?

你认定出问题的是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亮的情况下是灯管不行导致电流过大,,灯管驱动芯片保护引起的,就是灯管大变压器下面的一个8脚或者16 ...

灯管大变压器下面的一个8脚或者16脚的芯片。
你说的是大电源板下面的芯片?这个16脚的芯片维修手册上说是PWM控制。上面有像油的东西,明天清洁了看看型号。

不想换LED,CCFL是护眼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去看一下灯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黑屏后电筒照了,看不到图像。不知道是监控画面太暗了还是照的角度不对。
感觉像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认定出问题的是主控板?

6元的试错成本你都需要确定,又没这个技术精确找到问题,还修什么修?

网友D:
根据故障描述,灯管故障的可能性达9成,可依次短接其中的一个灯管插座(或知道那个对应左下角的灯管插座,不得有灯管插座悬空),直到不在保护为止。此方式为临时维修,如确认灯管故障,建议更换全部灯管,因为灯管老化程度基本是一致的。
注意操作时请勿带电操作

网友E:
我觉得是灯管老化了,你用手电打个光到屏幕上看看是否有屏上有图像。如果有,换灯管吧。

网友F:
灯管老化,不行了,保护了。  不得屏避保护电路,易电弧打火造成火灾的。

网友G:
先万用表测量下5v12v从开机到黑屏的电压稳不稳 有无欠压 正常的话换灯管 电压低的话检查电源板前后级电容

网友:
这种老LCD的显示器到手就应该换成LED灯条的,灯条十来块钱一套,再把高压电路供电断开,省电70%。

楼主:
[更新:
漆黑环境下用电筒直照斜照都看不出图像,从有图像变黑屏时有滋~滋~两声。主控板的3.3v 1.8v 5.2v都正常。
这个显示器几乎不用的,基本都放着不开机,估计使用时间不到200小时,也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灯管老化了,你用手电打个光到屏幕上看看是否有屏上有图像。如果有,换灯管吧。 ...

[更新:
漆黑环境下用电筒直照斜照都看不出图像,从有图像变黑屏时有滋~滋~两声。主控板的3.3v 1.8v 5v都正常。
这个显示器几乎不用的,基本都放着不开机,估计使用时间不到200小时,也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管老化,不行了,保护了。  不得屏避保护电路,易电弧打火造成火灾的。
...

[更新:
漆黑环境下用电筒直照斜照都看不出图像,从有图像变黑屏时有滋~滋~两声。主控板的3.3v 1.8v 5v都正常。
这个显示器几乎不用的,基本都放着不开机,估计使用时间不到200小时,也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万用表测量下5v12v从开机到黑屏的电压稳不稳 有无欠压 正常的话换灯管 电压低的话检查电源板前后级电容 ...

[更新:
漆黑环境下用电筒直照斜照都看不出图像,从有图像变黑屏时有滋~滋~两声。主控板的3.3v 1.8v 5v都正常。
这个显示器几乎不用的,基本都放着不开机,估计使用时间不到200小时,也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故障描述,灯管故障的可能性达9成,可依次短接其中的一个灯管插座(或知道那个对应左下角的灯管插座, ...

[更新:
漆黑环境下用电筒直照斜照都看不出图像,从有图像变黑屏时有滋~滋~两声。主控板的3.3v 1.8v 5v都正常。
这个显示器几乎不用的,基本都放着不开机,估计使用时间不到200小时,也会老化?]

刚刚看淘宝是有ccfl灯管卖的(以前以为ccfl显示器不能换灯管,led显示器才能换),换非原装的灯管对画质有没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
漆黑环境下用电筒直照斜照都看不出图像,从有图像变黑屏时有滋~滋~两声。主控板的3.3v 1.8v 5v ...

要求还这么高吗,如还要用那换就行了,灯管老化后本来就会略微偏暖色了,换灯管是大工程,再加上屏幕部分部件老化,稍不留神可能会损坏出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还这么高吗,如还要用那换就行了,灯管老化后本来就会略微偏暖色了,换灯管是大工程,再加上屏幕部分 ...

这个显示器几乎不用的,基本都放着不开机,估计使用时间不到200小时。
特地囤的ccfl显示器,led看着不到半小时眼睛就疼,pwm频闪严重的看不到5分钟就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