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博世go2安装自锁夹头,终于完美了

楼主(2022-03-18):
为博世go2安装自锁夹头,终于完美了
以前曾经给go2夹头打孔加钢珠的办法避免批判脱落,但仍然不满意,安装和取下批头都需要用力,夹持钻头之类的还是会脱落。后来看了网友的帖子,发现还可以有更好的办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6396&highlight=go2) 可惜楼主没有提供具体的教程。网上也有更换的视频,但都没有说如何更换。于是买了批头自己研究,并写下详细教程。
首先是购买批头自锁连接杆,PDD上4块多包邮。
我买了两种:

大的这种里面有个弹簧,压下萝卜头批头就自动弹出来了。里面是用钢珠卡住批头的。这种的优点是卡得牢固,批头自动弹出,缺点一是太大不好看,二是批头弹出不受控,不小心就不知道弹哪里去了,三是不能用那种没有凹槽的25mm的短批头:
而小的那种是用钢丝弹簧卡住批头的,结构简单,体积小巧,还能卡住上面这种只有棱角处有一小凹槽的批头,决定对它动手。
首先是把外面的套子用钢锯或电磨锯断。Go2的夹头短,只需要其中一半的长度就够了。取出弹簧和套子备用。套子的前端可以倒一下角。
然后是对go2下手了。
. 由于我不习惯下压自动开启的功能,我早就把自动启动开关拆了。再由于下压时电机经常前后运动,导致电机线经常断开,所以我干脆用东西把里面的运动部分(包括前面的扭力调节部分、波箱、电机)顶住,不让它向后缩。喜欢使用自动启动功能的可以保留。

这样它就无法后缩了。因此夹头相对能利用的长度稍多一点。
. 打磨斜口和卡箍凹槽。
照着连接杆的对应位置在夹头上打磨斜口,前后各打磨一个卡箍凹槽。注意:斜口一定要开在批头的棱角处!!!其中后面的凹槽浅,以免降低夹头的强度导致夹头断裂,位置要确保按压时不会抵在扭力调节壳上。我这个是取消了按压启动的,所以就尽量靠近扭力调节壳打磨的。
. 安装
1)用适当大小的铜丝绕在较浅那个凹槽上,再铜圈用焊锡焊上免得松脱。如果铜丝太大,可以把周围磨一圈,保证套子压下时能把它套在里面,不会挡住套子。
2)然后安装弹簧,并把弹簧直的那部分朝外卡进斜口内。
3)安装套子
4)压着套子,用较细的铜丝绕在靠近头部的较深的凹槽上,尽量压进凹槽。松开套子。由于套子的头部内圈倒了角,松开后铜丝绕成的卡箍可以缩进套子里,使夹头和套子基本是平的。这样压下套子时的行程就足够长。
至此终于完美了。

网友A:
这个感觉比钻个洞的难度大多了

网友B:
每一步我都做不到,还是打洞简单实用。

网友C:
前头的那个卡簧最好还是换成细钢丝的吧,铜丝毕竟较软,时间久了可能会脱落。
另请楼主看一下那个拆解过的快接头的外套是如何装上的,我也有个一样的,想无损拆解但还没找到方法。这货头部并没有常见的那种锁定卡簧,似乎是在外套的尾部硬压进去一个限位内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头的那个卡簧最好还是换成细钢丝的吧,铜丝毕竟较软,时间久了可能会脱落。
另请楼主看一下那个拆解过的 ...

对,是硬压上去的,可以卡在合适的东西上敲出来。只是go2的夹头太短,反正敲下来也是要锯短的,我就直接锯了。
后来我又该了另一个,用的是这样的,便宜些:

外面那个卡子用钢丝当然是好些,不过我一是没找到,就用铜丝了。为了不让它掉落,我把它交头的地方用焊锡焊接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步我都做不到,还是打洞简单实用。

主要工具是一把10来块钱包邮还送附件的小电磨加薄砂轮片。(我也是改装成电池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工具是一把10来块钱包邮还送附件的小电磨加薄砂轮片。(我也是改装成电池供电的)
...

将GO2的批头接口拆下来打磨?我看手工磨得挺精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比钻个洞的难度大多了

打洞看似简单,其实更需要准确选择钻头大小,更要精准控制深度,否则一不小心就打穿了,钢珠就会露出来。我那两个洞就是这样来的。后来没办法只好用大一号的钢珠,并把批头放进去抵住钻头才搞定的。
另外打洞的方式如果遇到需要用六角钻头钻孔时就会出现钻头取不出来的问题。

网友:
改的很实用

楼主:
此后我又把另一把枪形电动螺丝刀改了自锁夹头。这一把的批头夹够长,就没有再前面开卡箍槽了。网购了更便宜的自锁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GO2的批头接口拆下来打磨?我看手工磨得挺精准的。

不需要拆下来。当然把扭力调节盖子取下来再打磨还是要方便施工得多。

网友E:
这是后压式快接,我又发现有前推式快接,而且前端有卡簧,比后压式的更方便,嘿嘿嘿。

网友F:
没有GO有只6220,买个快拆头用少量的502粘在侧面或不干胶直接粘住OK,想拆下来就大力出奇迹,正常使用无任何影响。

网友G:
楼主有啥便宜又好用的批头推荐吗?买的电动批因为疫情还没来,想先准备下批头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GO有只6220,买个快拆头用少量的502粘在侧面或不干胶直接粘住OK,想拆下来就大力出奇迹,正常使用无任何 ...

502是脆的,不如用软胶吧。直接加夹头感觉太长,既降低了携带方便性,又降低了本来就不好的同心度。当然关键是折腾的乐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啥便宜又好用的批头推荐吗?买的电动批因为疫情还没来,想先准备下批头备用…… ...

目前搜到的最便宜的包邮的就是11楼这种,3.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GO有只6220,买个快拆头用少量的502粘在侧面或不干胶直接粘住OK,想拆下来就大力出奇迹,正常使用无任何 ...

哦,6220的夹头没伸出来,也就只能直接加长了。

楼主:
昨天没事我把另一把电动螺丝刀也改了自锁夹头。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E:
这是后压式快接,我又发现有前推式快接,而且前端有卡簧,比后压式的更方便,嘿嘿嘿。 ...

上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