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颗滤波电容引发的故障,iPhone XSMax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3-18):
重庆美女寄修苹果XSMax ,说充起电用时,用着用着就关机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插充电器无电流

拆机接电源看下,大电流

断开所有外配试下,仍然大电流,确定为主板问题了

拆下主板,逐步测试,发现主供电短路了

短路电阻0Ω

撕下B2B连接器上的泡棉,避免高温烤坏

上分层手术台,把上层取下

再测试上层主板主供电短路的,说明下层是OK的

之前加电时手摸充电IC处比较烫,把怀疑有短路处熏上松香,上电,结果充电IC上的松香烟熔化了,此时多数维修人员可能直接干此IC,事实上不是此IC坏

为便于操作,把上层放手术台

继续把怀疑的主供电相关的电容熏上松香(不需要太多的松香烟),单独对此网络加电,来啦,有颗电容上的松香烟熔化了

用刀片撬掉电容,单独测试电容已短路

看看电路图,C5100是震动IC的主供电滤波电容,容值18uF,此网络上的电容很多,无需补焊

主板上的松香烟稍作清洗,然后用分层台贴合好

再放上手术台,测试主供电网络已恢复正常阻值

单板装屏上电测试,久违的苹果LOGO亮起了,当然电流也正常了

把B2B连接器的泡棉贴回去,后盖重新换上新的防水胶

装好机,开机,顺利进入系统,测试了各功能均正常

最后再上张充电的图

前前后后拍图测试寻找短路点维修,花了3小时,鸡腿又有着落了!!!!
END

网友:
楼主不是高手了,应该叫专家。厉害了

网友:
一个鸡腿的钱就能修了?

网友:
值钱的就是这手艺这技术

网友A:
数码之家不适合做维修引流,客户群体决定了都喜欢动手自己解决,甚至还不如外面散客,只会加你微信让你告诉他那个电容坏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设备也齐全 厉害了

网友B:
烧机大法值得拥有

网友:
差评! 美女艳照呢?

网友:
我的一个iPhone7也是一个电容短路,用着用着就死了,也被我找到换掉修好了。苹果器件也不是多可靠。

网友:
电路图和手艺很重要,其实论坛里多数人有手艺,苦于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之家不适合做维修引流,客户群体决定了都喜欢动手自己解决,甚至还不如外面散客,只会加你微信让你告诉 ...

不折腾谁来这儿啊,关键是没折腾好之后,还是需要有人来收尾的。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
不应该只有鸡腿,应该有羊腿

网友:
饱了个拆机分离板子的眼福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工具齐全

网友:
我有个X21在一月份坏的。是在兜里揣着,发现很烫。这时已经没有显示了。按键也没有反应。也开不了机。充电也无反应。应该是某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每一部手机都和消费者有情深骨肉之恋,向专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但不补焊那颗电容,有点美中不足,尽管少了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机大法值得拥有

烧不了的,烧机神器早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