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早上测了血糖,来个随手拆试纸。是什么原理,是测的电导率?

楼主(2022-03-18):
测血糖是什么原理,是测的电导率?

网友A:
百度上抄写的:
  血液中的葡萄糖与固定在试纸条表面的葡萄糖氧化酶和铁氰化钾反应,产生葡萄糖酸和亚铁氰化钾。血糖仪向试纸条施加一恒定的工作电压,使亚铁氰化钾氧化为铁氰化钾,产生氧化电流,氧化电流的大小与葡萄糖浓度成正比,血糖仪记录氧化电流的大小,并换算出葡萄糖的浓度。

网友B:
血糖测试的原理是依据血糖仪在插入仪器的血糖试纸电极两端施加一定的恒定电压如300mV,当被测血样吸入电极工作区后,试纸电极表面工作区内的葡萄糖氧化酶与血样中的葡萄糖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经过快速的生化反应(约5s)后,酶电极试纸产生的响应电流在0.1~10μA之间,与被测血样中葡萄糖浓度呈线性关系,在单片机的控制下检测血样响应电流的大小,从而计算得出准确的血糖浓度值并在仪器液晶屏上显示最终结果。
网上抄的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像就是电极的材质是关键,测试原理好像是测电阻吧

网友D:
你这是什么品牌的试条,好像与我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抄写的:
  血液中的葡萄糖与固定在试纸条表面的葡萄糖氧化酶和铁氰化钾反应,产生葡萄糖酸和亚铁氰 ...

谢谢回复,又得一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血糖测试的原理是依据血糖仪在插入仪器的血糖试纸电极两端施加一定的恒定电压如300mV,当被测血样吸入电极 ...

谢谢回复,又得一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像就是电极的材质是关键,测试原理好像是测电阻吧

二、三楼标准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什么品牌的试条,好像与我的不一样?

三诺的。

网友E:
居然有      氰化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有      氰化物

无处不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居然有      氰化物

铁氰化钾,亚铁氰化钾毒性不大,还有类似硫氰化钾。一般剧毒氰化物都是处理成这类低毒或无毒物。

网友F:
国产不少碳膜试纸,罗氏应该也弄碳膜,降低耗材价格。免调码原理更复杂些,好像有不同参数电阻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不少碳膜试纸,罗氏应该也弄碳膜,降低耗材价格。免调码原理更复杂些,好像有不同参数电阻膜。 ...

这个我不懂,我用的是三诺免调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居然有      氰化物

这个没有毒,食盐里面加了铁氰化钾

网友H:
高科技产品,不懂原理的话拆了啥也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科技产品,不懂原理的话拆了啥也不是了

是的,对废物好奇拆开看不到什么

网友D:
我这个是“三诺”的。好像与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是“三诺”的。好像与你的不一样

可以适应于不同型号的血糖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有毒,食盐里面加了铁氰化钾

是亚铁氰化钾,好像是用来做抗结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