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愚蠢的维修达尔优108键盘Win键无效的经历

楼主(2022-03-18):
愚蠢的维修达尔优108键盘,草坪捡的键盘。win键没有任何作用,用清洗剂也没有作用。百度了好久没有结果,就撤开键盘将轴焊下,检查电阻为1R,电路板也看不到问题很正常。但还是将键盘上一个不常用的PAUSE撤下换到win键位置,结果一样没有作用,我想不通的的是不可能就这一个键是坏的,用键盘软件检查也没有反应。再百度找到了结果, Fn键+ prtscr 会锁定win键。郁闷的是这个键盘默认就是锁定的!!!拔插放电都没有作用。按 Fn键+ prtscr后解决了。

楼主:
如果真是某个健键接触不良,将键帽用手拔掉,喷一点清洗剂就可以了。
还可以用镊子插入轴下面月牙口拨动下面的金属片就可以了 ,在不行,先不要撤开,直接把轴二边轻轻撬开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金属接触片了。
如图。
焊接拔轴必须要有拔轴器 ,因为轴上面有卡扣,拔轴器压上去就把卡扣压下了 ,我用镊子将前面剪掉一些 再弯一下,就是高级拔轴器了。

网友:
玩游戏一般都要锁定这个键

网友:
这个就冤枉了 捡的又不带说明书 这个是游戏模式 关闭WIN防止游戏中误按,游戏键盘都有的,但是说明书或是简介都说明一下

网友:
我的老樱桃轴机械键盘都没win键del键再左下角

网友:
学到经验了啊这时间没白费
话说玩游戏不都要扣掉这个键吗,能锁住很不错了

网友:
达尔优这个名字,就像小时候听到“洁尔阴”一样,感到有些尴尬。

网友:
达尔优这牌子在便宜键盘里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到win键没任何作用我就猜到后续了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下触点是否导通就能判断轴是好是坏,还用把PAUSE键拆过来替换吗,拆我通常是优先拆PAUSE键左边那个锁定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