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条看起来不错的晶华OTG线,改成USB延长线

楼主(2022-03-18):
翻到一条OTG线,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正好改条USB延长线给机顶盒用,免得老插后面
20cm长吧,线皮比较柔软

母头侧

晶华USB 2.0,括号里是4条线号?

micro头不齐根剪断,这样以后还能利用

外皮挺厚的,里面线不少

标准黑红绿白,屏蔽线更多

还有屏蔽箔,但这玩意难道不该是铝箔么,怎么都拧不断?
难道蓝色部分是涂覆的塑料膜?

只能上剪刀

准备USB公头表演换头术

线粗孔小,还得先给塑料护套扩孔
总算插进去了

拧好线头好搪锡

焊上,把屏蔽也接壳上
请无视偶的渣焊工

简单试下没问题
打热熔胶,插进壳里

这样就完成了

装上盒子,插U盘播放,OK

短小精干,插移动硬盘也能带动,终于不用抹黑在背面插U盘了,省事!
顺便请教线皮上括号里字符的意思,以及屏蔽箔材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条,坏的lg伟哥线改的,正负很粗能过大电流1.2m延长线~

网友B:
24、28应该是美制电线标准awg的后缀,数字大的线径小

网友C:
AL是线材的铝箔,D是地线,AB是编织,ML是一种聚脂材料
24和28应该是美规AWG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条,坏的lg伟哥线改的,正负很粗能过大电流1.2m延长线~

也用MOTO线做过长的,接电脑后面,但带移动硬盘还是不行,只能在用前置用短线

网友:
标示这么清楚,质量肯定差不了。拆开看这线芯,确实也不差,值得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用MOTO线做过长的,接电脑后面,但带移动硬盘还是不行,只能在用前置用短线 ...

线内阻得小才行~

网友:
非常不错的线

网友:
用充电线改了几根延长线,内阻太大,了。。。

网友:
自己动手,气死山寨。

网友:
线不错,其实现在可以跑2a的线都还可以,比原来强多了,最好还是苹果线,像是银丝的,但是是橡皮脏时间长了 破

楼主:
感觉还可以,就是红黑线还不够粗

网友:
四根线看着差不多粗细,数据线可以更细,电源线应该再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28应该是美制电线标准awg的后缀,数字大的线径小

可能是,还是直接标截面积最方便

网友:
这USB延长线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为了一条线废了两条线

网友:
高端机顶盒哈哈,我们的USB口都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是线材的铝箔,D是地线,AB是编织,ML是一种聚脂材料
24和28应该是美规AWG规格 ...

谢谢指点!
D、AB、ML也应该出现在线皮上吗?但偶这条没有呢

网友:
24x2C    两根24awg规格的线,用做电源正负
28x1P    一对28awg规格的线,用做数据传输D+ D-
AL       铝锡纸
B      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