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接电源接口线

楼主(2022-03-18):
这叫什么接口呢

线太粗,不好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我先是这么接的,后来有改了

焊接一下,不好焊,将就用吧

套两层外衣,安全点

网友:
直接拍照,手机淘宝搜!

网友:
淘宝搜间距+接插件

网友:
没有原始插接片的话,剪去旧线,线头直接焊到插片上吧,若加套热缩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