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ESR和D值对照表

楼主(2022-03-18):
部分电桥测电容只显示D值,不显示ESR,做个对照表。

网友A:
这是根据电容容量和ESR值直接计算出来的1kHz的D值吧

网友:
D 值5%以上,我都会认为电容快不行了。

网友:
百度可恶,不让看!

网友B:
不同材料可能会有不同特性,就算相同材料在不同频率下也有一定差异。
感觉还是看厂商规格书的特性曲线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材料可能会有不同特性,就算相同材料在不同频率下也有一定差异。
感觉还是看厂商规格书的特性曲线比较 ...

仅供参考,可以排除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电容容量和ESR值直接计算出来的1kHz的D值吧

根据下面公式计算的,可打印出贴到电桥上

网友C:
又学到了知识。以前只知道简单的用万用表好坏

网友D:
其实看D值就够了,没必要再转化成ESR,这属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如果维修开关电源,建议电桥的测试频率选到10KHz档位。

网友(2024-04-20):
引用 网友D:
其实看D值就够了,没必要再转化成ESR,这属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如果维修开关电源,建议电桥 ...

没有电桥,看不到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C:
又学到了知识。以前只知道简单的用万用表好坏

这个要电桥测试

网友:
这个测试貌似要电桥吧

网友:
不错学习下,有电桥d值的参考是多少还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