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锂电池的质保标准

楼主(2022-03-18):
小破驴骑了1年多,这个冬天感觉电池不怎么耐用了,以前新车跑60,3天一,充冬天不到30.要1天1充
现在天气回暖最高30度,电池能跑40+,可以两天1充,但是还是不如以前。
星恒锂电,48V24A的那种带手提的座包电池。
据说星恒质保还行,我打电话查了下还有1年多保修,厂家给了个当地的服务网点,说可以寄去或者送去检测,有问题换新继续保修
大家知道电动车锂电的保修标准吗?是容量低于多少可以质保的吗?
我这个电池因为经常提出来充,外观破旧但是封条完好的,也没有鼓包,也不会突然断电
就是不耐用,里程短,以前第一格跑接近30公里,现在的第一格跑几公里。
而且充满的电池不再是54V以上了,只有53点几

这种能不能达到质保的有人知道吗?

补充内容 (2022-4-6 13:29):
更新一下,前几天开车把电池送去保修了,过几天保修回来一个新的。
骑行试了下,骑了25公里才掉一格电。新的确实给力,有条件还是尝试保修下吧

网友:
初级阶段只能这样!

网友:
对比一下现在的手机电池用个一年多也就跟楼主的电池差不多这样吧

网友A:
估计够呛  这样估计算是损耗  我淘宝买的一个月就废了 跑不了15公里   邮寄各种不收   真的坑的一逼   最后折腾一通 才质保 哎

网友:
网上都说星恒是鼓包王,因为放电电流虚标,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家家都虚标,买松下索尼之类的自己组,没质保不说,还只能买到二等品,没办法

网友B:
一般电池的寿命标准是设计容量的80%,但容量测试太费时间,让服务站测电池的内阻,与他们的新电池比较一下。

网友C:
我就是干这行的 , 一般般行业标准是80%   不过看你描述来看应该是电芯产生压差了,就是俗称的单支落后,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干这行的 , 一般般行业标准是80%   不过看你描述来看应该是电芯产生压差了,就是俗称的单支 ...

这种压差应该会导致充电不足和放电不完全吧,这样直接导致容量变低对吧。
今天我问了厂家质保,让我带电池过去检查时,把电池充满电,这样检查比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压差应该会导致充电不足和放电不完全吧,这样直接导致容量变低对吧。
今天我问了厂家质保,让我带电 ...

对,落后的放电最快,充电最慢
星恒锰锂材料体系应该是不怕低温怕高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够呛  这样估计算是损耗  我淘宝买的一个月就废了 跑不了15公里   邮寄各种不收   真的坑的一逼   最后 ...

我觉得还是到正规售后比较靠谱。例如,普通铅酸电池,修车的人那里以旧换新300元,保一年。到专卖店,不要旧电池,全新580。实际用2年应该没问题。换下来的旧电池如果没有鼓的话,还好当备用电池在家里停电时当备用电源。而修车那里的电瓶都是激活的。自己懂的话,换下来的旧电池测量一下,也能找到几个相对好一点的激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池的寿命标准是设计容量的80%,但容量测试太费时间,让服务站测电池的内阻,与他们的新电池比较一下 ...

专卖店确实是这样。说保一年,一年内如果电池容量下降至额定容量的80%以内给予更换,但换的不是新电池,而是激活的电池,保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