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小黄鱼99.9入手240G MLC SSD【山寨金士顿V300?感觉是强货】

楼主(2022-03-18):
这品牌似乎倒闭了,百度发现之前出过内存条,但有很多网友骂
SSD似乎也没人用过,没有任何资料

CrystalDiskinfo测不到写入量,HDS倒是有

↑↓撕下贴纸才发现,螺丝是特殊的六角,中间还有个凸出,这得用什么螺丝刀拆

楼主:
SF-2281压缩主控+东芝19nm颗粒,感觉这价不亏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了,那里做矿盘可以,随便跑,坏了不心疼,也不用担心数据损失

楼主:
没有找到工具拆盘,看尺寸应该是T3,梅花内六角,这螺丝看来确实不同于一般国产手上还有个三星PM863竟然是五角螺丝

楼主:
这两种螺丝挺尴尬

网友:
这个六脚的我都用起子别掉中间的凸起  实在不行可以用一字起磨到大小一样 然后把中间磨掉点 反正这螺丝我拆了就不会再用它了

网友:
收的坏金士顿重新开卡的吧

网友:
SSD-Z只能通过读型号,将型号与数据库比对再识别主控和闪存的,我自己用2246设置浦科特名字开出来的浦科特会被SSD-Z识别成马牌+东芝MLC,并且能用浦科特自家的plexturbo软件。
建议lz还是拆开看看主控和闪存,SSD-Z读出来的芯片型号仅供参考。